chipscope数据导入matlab

楼主(2012-12-09):
借助matlab对chipscope采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希望对大家有用!
1、  首先按平时一样用chipscope对数据进行采样!不过为了方便以后导入matlab查看,这里我们建议查看采样信号要使用bus总线方式,这个不多说了,应该都会的。
2、  点击file->export 选项,弹出一个export signals窗口,format选择ascii选项,signals to Export选择bus plot buses,core默认就行。3、  点击export按钮,保存为.prn后缀文件。如username.prn.
4、  打开matlab软件,我们可以直接打开这个.prn文件进行编辑和查看(如果需要),也可以使用matlab命令xlLoadChipScopeData(‘username.prn’);把之前chipscope导出的bus总线数据导入为malab空间变量,并且空间变量的名字和在chipscope中bus总线对应信号线的名字一样的。呵呵,信号变量有了,以后就可以方便进行相关信号分析处理了。

楼主: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网友A:
谢谢楼主共享你的资料   能够把自己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贴出来   这样方便了大家  呵呵   很不错

网友B(2013-03-09):
Undefined function 'xlLoadChipScopeData' for input arguments of type 'char'.
请大神帮忙。找不到函数:xlLoadChipScopeData

网友C:
引用 网友B:
Undefined function 'xlLoadChipScopeData' for input arguments of type 'char'.
请大神帮忙。找不到函数 ...

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什么原因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纠结了好几天了,之前在装了ISE的电脑上用的,可以。
现在的电脑上没装ISE,用不了了。
很怀疑是没装ISE的原因。

网友B:
xlLoadChipScopeData.m
谁有这个函数给我发一个吧。:handshake
谢谢。邮箱89461858@qq.com

网友B:
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它是xilinx公司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经过几天的努力,终于找到了,它是xilinx公司的。

必须是XILINX公司的啊

网友E(2014-10-08):
终于找到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