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脚三态问题

楼主(2012-12-09):
QUARTUS编译产生如下警告:
Warning (18029): Output pin "_subnet_pin_115" driven by bidirectional pin "sram_bus[10]" cannot be tri-stated.
有以下帮助是这么说的:
CAUSE:The specified output pin is driven by both the specified bidirectional pin and tri-stated logic. However, the current device does not support a tri-stated output pin. When the output pin is not driven by either the logic or the bidirectional pin, its output value is undefined.
ACTION:If the output pin is always driven by either the logic or the bidirectional pin, no action is required. Otherwise, insert an extra tri-state buffer before the output pin.
意思是说目前的器件不支持三态输出管脚。出现警告是不是会影响管脚输出呢?因为现在对SRAM读写数据出现了问题,我想知道shibus

网友A(2013-11-17):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B:
你这个双向端口在作为输入的时候先要置成三态,然后再输入,输出的时候直接输出即可,这个不知道你代码是否处理得当。。。

网友C:
输出管脚不能用output,是bidir

网友D(2014-01-13):
引用 网友C:
输出管脚不能用output,是bidir

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