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楼主(2012-12-09):
error

网友A:
晶体管倒置使用. 电流放大系数比正常状态小很多.

网友B:
集电极,和发射极的电流差别不大,射极电流稍稍大于集电极电流,很多情况下认为二者相等的。

网友C:
倒置,小心be结击穿

网友D:
倒置在(小电流)下可以用,不推荐

网友E:
晶体管结构是对称的,CE交换后基本特性还在,但参数变化很大,特别是放大倍数下降极大,故不推荐这么使用,有人这么用(指楼主图式的用法)属于误用。

网友F:
学习一下,第二附图看着真别扭

网友G:
尽量采用图一

网友H:
三极管倒置后不仅是电流放大倍数低的问题,EB结的反向耐压是远远地、再远远低低于CB结的反向耐压的。

网友I:
:lol我们公司有个产品是以色列的,也是这样子画的,现在才发现,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J:
那个倒用的绝大数99.999%属于笔误,脑误,人云亦云等的产物

网友K:
引用 网友J:
那个倒用的绝大数99.999%属于笔误,脑误,人云亦云等的产物

你的说法太绝对。半导体三极管倒用有三个用途:

1. 用作4.6v ~ 5.0v 的稳压管,因为硅三极管发射结反相击穿电压较低只有4、5V;
2. 可用作负阻器件,类似于双基极管,构成低频弛豫振荡器。可替换双基极管;
3. 低压开关,饱和导通电阻非常低。
通常的教科书是看不到的,仿真也看不到。但真的存在。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你的说法太绝对。半导体三极管倒用有三个用途:

...
2. 可用作负阻器件,类似于双基极管,构成低频弛豫振荡器。可替换双基极管; ...
真的假的

网友L:
确实那样也可以正常工作。你用三极管驱动LED的时候。要是其他情况可能就没办**常工作啦

网友M:
集电节不能反偏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K:
你的说法太绝对。半导体三极管倒用有三个用途:

1. 用作4.6v ~ 5.0v 的稳压管,因为硅三极管发射结反相 ...

我说的是99.999%而不是100%,怎就就成太绝对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你的说法太绝对。半导体三极管倒用有三个用途:

1. 用作4.6v ~ 5.0v 的稳压管,因为硅三极管发射结反相 ...

信息量很大啊,能不能将这三点展开,深入讲解一下啊,期待!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信息量很大啊,能不能将这三点展开,深入讲解一下啊,期待!

同问。

网友K:
引用 网友O:
同问。

不是我的专长。这可要请教半导体晶体三极管专家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K:
不是我的专长。这可要请教半导体晶体三极管专家了。

“2. 可用作负阻器件,类似于双基极管,构成低频弛豫振荡器。可替换双基极管;”
这个是第一次听说,是真的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G:
“2. 可用作负阻器件,类似于双基极管,构成低频弛豫振荡器。可替换双基极管;”
这个是第一次听说,是真 ...

绝对是真的。我是在《无线电》杂志上的一篇**看见的。当时就很好奇,还照作该文线路实际制作出音频振荡器。扬声器发出的“嘟——”声还**犹新。

网友P:
“2. 可用作负阻器件,类似于双基极管,构成低频弛豫振荡器。可替换双基极管;”
好像没有这回事。
请xmar贴出图来,或者告知《无线电》杂志哪一期,我去找找。

网友K:
引用 网友P:
“2. 可用作负阻器件,类似于双基极管,构成低频弛豫振荡器。可替换双基极管;”
好像没有这回事。
请xmar ...

遗憾的是我记不清是《无线电》哪一期了。不会记错的。因为我亲自搭过电路。三极管不是3DG6就是3DG12。

网友Q:
第二幅图的三极管敢问是工作在什么状态的,我搭了电路测得e极的电压居然是正的,uce<0,这是什么情况呢?

网友R:
我用于LED驱动时,就是用于倒置的,这样,可以保证LED的电流量小于6mA,保证了LED灯的寿命;用于继电器,蜂鸣器,就是用正向的

网友S:
可不可以把三极管倒置使用展开讲一下?
使用的技巧和注意事项?
三极管的参数不是会变化很大吗?怎么确定?一个个试的?
很神奇!
对高手的探索精神顶礼膜拜!

网友T:
前所未闻  学习了

网友U:
遇到过 把9012焊成9014。9014倒着用,电路能输出波形,就是电平反相!!

网友V(2013-01-09):
引用 网友E:
晶体管结构是对称的,CE交换后基本特性还在,但参数变化很大,特别是放大倍数下降极大,故不推荐这么使用, ...

三极管工艺:N+P,发射机掺杂浓度高,基区很薄,集电极很大,这是三极管能够放大的物理基础;发射极和集电极完全不同,怎么能是对称的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V:
三极管工艺:N+P,发射机掺杂浓度高,基区很薄,集电极很大,这是三极管能够放大的物理基础;发射极和集 ...

对称指的是极性,不是具体结构特性的差异,因为极性的对称,所以基本功能还在,因为具体结构特性有差别,所以参数改变很大。

网友W:
错的就是错的,承认错误就可以了。
为一个错误的电路,有什么好争论的?

网友X:
厉害电路灵活性很大啊

网友Y:
引用 网友K:
你的说法太绝对。半导体三极管倒用有三个用途:

1. 用作4.6v ~ 5.0v 的稳压管,因为硅三极管发射结反相 ...

我看不懂,但是我导过这个公式,此时的发射级电流约为集电极电流的0。1倍,这是由于晶体管制造倒置的,集电极比发射级大很多,集电极的电子只有小部分被发射级收集。我是学生,这个只供参考

网友Y:
引用 网友K:
你的说法太绝对。半导体三极管倒用有三个用途:

1. 用作4.6v ~ 5.0v 的稳压管,因为硅三极管发射结反相 ...

什么是双基极管

网友Y:
引用 网友W:
错的就是错的,承认错误就可以了。
为一个错误的电路,有什么好争论的? ...

这是个大学问啊,不懂这个问题怎么做啊。

网友Z:
NPN晶体管要能够工作至少要满足条件:VC>VB>VE

网友Y:
Vc可以小于vb,只要不大于0.4就行

网友AA:
反接不太好吧,发射极很容易击穿的

网友AB:
半导体三极管也称为晶体三极管,可以说它是电子电路中最重要的器件。它最主要的功能是电流放大和开关作用。 三极管顾名思义具有三个电极。二极管是由一个PN结构成的,而三极管由两个PN结构成,共用的一个电极成为三极管的基极(用字母B表示)。其他的两个电极成为集电极(用字母C表示)和发射极(用字母E表示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6%9e%81%e7%ae%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