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开关电源软启动

楼主(2012-12-09):
现在在设计一个单端85-264VAC输入,12V / 1.0A输出的开关电源,使用TOP242实现的。由于负载中容性负载较多,容易产生火花或过流故障,向大家请教,有没有带软启动功能的电源控制芯片,能够设置启动时间,并控制启动时的电流?
向各位电源高手求教!

网友A:
现在的电源IC基本都带软启动功能。。。

网友B:
12V/1A用TOP芯片是不是有点浪费?

网友C:
top的我记得有限制启动电流的
top245是有的,242你看看规格书

网友D:
可以上TI的网站上找找相关的参考方案:
http://www.ti.com/lsds/ti/analog ... mp;HQS=powerlab-bhp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电源IC基本都带软启动功能。。。

高人,能推荐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1A用TOP芯片是不是有点浪费?

是有点浪费,大侠有更好的方案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p的我记得有限制启动电流的
top245是有的,242你看看规格书

好的,谢谢!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上TI的网站上找找相关的参考方案:
http://www.ti.com/lsds/ti/analog/powermanagement/reference_desi ...

谢谢!

网友E:
ucc28950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人,能推荐一下么?

国产的IC考虑不?考虑的话,明天找个销售联系你

软启之外,可以考虑外围处理一下,做成恒功率模式

网友B:
可以用PI的TNY278PN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的IC考虑不?考虑的话,明天找个销售联系你

软启之外,可以考虑外围处理一下,做成恒功 ...

重点是软启,通过外围电路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PI的TNY278PN来做!

谢谢推荐!
不过电源的软启动怎么解决?

网友B:
可以在TL431的旁边并个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