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吸收电路

楼主:
1RC吸收电路

   RC吸收电路它是电阻Rs与电容Cs串联,并与开关并联连接的结构。若开关断开,蓄积在寄生电感中能量对开关的寄生电容充电的同时,通过吸收电阻对吸收电容充电。由于吸收电阻作用,阻抗变大,那么,吸收电容也等效地增加了开关的并联电容容量,为此,抑制开关断开的电压浪涌。开关接通时,吸收电容通过开关放电,其放电电流被吸收电阻所限制。

RC吸收电路

楼主(2012-12-09):
2RCD吸收电路

   RCD吸收电路它由电阻Rs、电容Cs和二极管VDs构成。电阻Rs也可以与二极管VDs并联连接。若开关断开,蓄积在寄生电感中能量通过开关的寄生电容充电,开关电压上升。其电压上升到吸收电容的电压时,吸收二极管导通,开关电压被吸收二极管所嵌位,约为1V左右。寄生电感中蓄积的能量也对吸收电容充电。开关接通期间,吸收电容通过电阻放电。

采用RCRCD吸收电路也可以对变压器消磁,这时就不必另设变压器绕组与二极管组成的去磁电路。变压器的励磁能量都在吸收电阻中消耗掉。RCRCD吸收电路不仅消耗变压器漏感中蓄积的能量,而且也消耗变压器励磁能量,因此降低了变换器变换效率。RCD吸收电路是通过二极管对开关电压嵌位,效果比RC好,它也可以采用较大电阻,能量损耗也比RC小。

楼主:
3LC吸收电路

   LC吸收电路它由LsCsVDs1VDs2构成。若开关断开,蓄积在漏磁或励磁等寄生电感中能量通过VDs1经电容Cs放电,吸收电容Cs电压反向,变压器由电容电压消磁。这期间,输入电压与吸收电容电压加到开关上。若开关接通,CsLs振荡,吸收电容电压的极性再次反向。LC吸收电路不消耗能量

LC吸收电路

楼主:
4.开关吸收电路

   开关吸收电路它是由电容Cs与开关Ss所构成,并与交换器的主开关并联连接。吸收电路开关与主开关交互通断工作。若主开关断开,蓄积在寄生电感中能量通过吸收开关内二极管对吸收电容充电。其电流变为零后,反方向通过吸收开关继续流通,电容中充电能量回授到输入电源。主开关电压被吸收电容的电压所嵌位。如果提供停滞时间,使两开关同时断开,也可以为零电压开关,抑制开关接通时电流浪涌。这时吸收电路原理上无损耗,变压器去磁也由开关吸收电路进行。

开关吸收电路

楼主:
5.有源吸收电路

   有源吸收电路作为DC/DC变换器的吸收电路,它把蓄积在寄生电感中能量回授到输入侧。大功率变换器中采用这种吸收电路效果最好。若主开关断开,蓄积在寄生电感中能量通过吸收二极管VDs对电容Cs充电,其能量由有源吸收电路的电容回授到输入电源侧。主开关电压被有源吸收电路的电容Cs的电压所嵌位,这时变压器去磁也由有源吸收电路进行。

此例中,由变压器寄生电感、主开关、二极管
VDs、电容Cs构成生压型变换器,有源吸收电路成为变换器的负载,而输入电源成为这有源吸收电路的负载。有源吸收电路也可以不采用隔离变压器,寄生电感小,处理功率也小,因此,有源吸收电路的开关上产生的浪涌也较

网友A:
这吸收电路挺好的,主要是吸收尖峰信号

楼主:
结贴了,希望这些吸收电路的资料对大家有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