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ic33f PWM死区最大可设定多大?我设定怎么没效果呢?

楼主(2012-12-09):
dspic33f PWM死区最大可设定多大?我设定怎么没效果呢?有人实实在在做过吗?

网友A:
看你的PWM多大吧

网友B:
一般情况设定2-3us即可,这个主要还是要根据你的实际应用来说

网友C:
死区看你的实际路开关速度,开关速度越快,死区时间可以越短。

网友D:
恩,600V电压,3.2us足够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