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数控直流稳压电源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12-10):
单片机IO 口
1 控制开关电路,控制317的反馈
2或者用DAC来控制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数字可调电阻...

楼主:
谢啦!!请问12为输入的DA转换芯片有哪些??哪些容易买到??

网友C:
317规格书上应该有很多典型应用,稍微改一下就好了
12bit的DA太多了,到几大半导体官网搜一下就知道了
前段时间TI不是“送”IC套件吗,印象中好像就有DAC,哪个网站搞过,LZ自己度娘吧

网友D(2013-08-24):
da0832+运放转换电流,再加反相运放,把电流转换成电压,就行了,原理是调节调整端电压,

网友E:
范围有限!…

网友F:
建议用串联反馈式稳压电源的方案,用LM317的范围比较小,而且电流一般最大才1.5A。

网友G:
直接单片机控制数字片选开关电路进行分压电阻的并联切换就可以了。不要整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