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降压电路稳压管选取的问题

楼主(2012-12-10):
(无正文)

网友A:
电压范围那么宽啊,你这是LED驱动还是电机控制

网友B:
电容降压改为AC-DC电源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范围那么宽啊,你这是LED驱动还是电机控制

AC输入端低压检测电路所用电源

网友C:
稳压二极管也有功率的,选择那种个头比较大的,一般功率也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AC输入端低压检测电路所用电源

按说电流也不是很大,但正常工作时二极管上的损耗12V*50mA=0.75W,这个损耗一般的稳压管还真的扛不住。

网友D:
就是啊,用个大点儿稳压管,或扩展一下都行

网友A:
低压检测电路选用什么元件啊,很多运放电压范围可以很宽的

网友B:
这个可以完成楼主的任务,但成本、体积不比AC-DC开关电源低。而且效率低、安全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