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抗变换与三极管静态工作点的确定

楼主(2012-12-10):
天线阻抗50Ω,接收频率310.0325MHZ-331.1650MHZ,这叫带宽BW吧?
2SC3356的放大倍数125-250,那么C20、L1、C21、C14如何计算?阻抗变换一直很模糊。
OUT输出到TDA5211的3脚,数据手册知C11=3.3pF、C15=10pF、L4=15LH、C12=6.8pF。

通过样板测试2SC3356基极电压0.77V到0.80V上跳动,C极电压2.77V,那么静态工作点是如何计算的?
望赐教为谢。

楼主:
给点提示也是好的

网友A:
不懂可以瞎说吗?静态工作点R6,R7 来决定的啊,使其工作在不同的状态!计算嘛,我不会!弄个信号发生器,接天线端,找到接收的临界状态调R7使其接收性能最好!完毕

楼主:
谢小S的回复。
此电路对高手是小菜,我也是刚接触这方面,还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B:
是不是L1 C20 C21 C14組成帶通濾波器 L2 C6阻抗匹配用的。

楼主:
L2、L3从电路上看是高频扼流圈,其两端直流电压是一样的。

楼主:
静态工作点计算:

如上图,VCE=10V时Ic与hFE的关系,现在的VCE在5V以下,所以Ic不会很大,hFE=125左右。
Vbe=0.7V,会受温度的影响,Vbe上并一个二极管会降低影响,加热三极管Vbe的电压下降到最低0.69V。令C极电压为Vc,得下面的两个方程:
(Vc-0.7)/7500=Ib+0.7/3300
(5-Vc)/750=125Ib+(Vc-0.7)/7500
计算可得Ib=2.5*10^-5A,Vc=2.4784V。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过程,求证。加热三极管Vbe=0.7V时Vc=2.5V验证完毕。

现在就是阻抗变换的问题了,涉及到三极的输入阻抗。

楼主:
前辈们指点指点

楼主:
C20、L1、C21当滤波器计算L1=51nH,C20=C21=20pF。
C14如何确定?三极管输入阻抗如何确定?

楼主:
哪位高人给点意见,不胜感激!

网友C:
天线阻抗50Ω,接收频率310.0325MHZ-331.1650MHZ,这叫带宽BW吧?
2SC3356的放大倍数125-250,那么C20、L1、C21、C14如何计算?阻抗变换一直很模糊。

C20、L1、C21、C14在做阻抗变换的时候,其实就是考虑到S模型中的S11模型,即在滤除杂讯的同时较少信号的反射;这几个参数的确定可以通过RF 模拟软件仿真;

楼主:
谢chenxiaocong工回复,我没有相关的仿真软件,只能手算。

楼主:
目前电路C14=20PF,L2=L3=56NH,C20、L1、C21当滤波器计算L1=51nH,C20=C21=20pF。
电路工作正常。

网友D:
不是很懂,但是进来学习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