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517 NXP PCF8563 RTC

楼主(2012-12-10):
我在使用NXP PCF8563 RTC时,读取寄存器时,PCF8563总是提示
rtc-pcf8563 1-0051: low voltage detected, date/time is not reliable.
raw data is st1=08, st2=c0, sec=d5, min=a6, hr=c0, mday=c0, wday=d0, mon=40, year=00
rtc-pcf8563 1-0051: retrieved date/time is not valid.

sec寄存器第7位总是1,以下是RTC部分原理图

我这里VDD是直接接的电池,CLKOUT,INT悬空,
有人遇到过这问题吗?

PCF8563 datasheet上有这么一句:
The PCF8563 has an on-chip voltage-low detector (see Figure 7). When VDD drops below
Vlow, bit VL in the VL_seconds register is set to indicate that the integrity of the clock
information is no longer guaranteed. The VL flag can only be cleared by using the
interface.

但是我用示波器测了,VDD一直处于3V,没有发生变化。

网友A:
也有可能是上电过程中的电源纹波和抖动引起, 上电后先清除它, 后面再做这个检测

网友B(2018-04-23):
你好,我也碰到了类似问题,请问如何上电清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