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部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12-12-10):
我定于数组的时候用了xdata+数组名  这个是不是就表示我把数组存在外部存储器中?如果不是应该怎样才能把它定义到外部存储器里。假如我需要使用外部存储器中的某个值,我需要先把这个数提出来,放到CPU的数据存储器中,然后再提出去使用,而不能直接就在外部存储器提出来使用。这个理解对不对?

网友A:
char xdata array[16];

至于后面的说法没有意义,都是变量,只是存储空间不同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ar xdata array[16];

至于后面的说法没有意义,都是变量,只是存储空间不同而已 ...

24C04就是外部存储器嘛,使用它的时候,需要用到 I2C,既然都可以直接使用,那么I2C的使用意义何在?对于这个我真没怎么理解到,请老师前辈们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C04就是外部存储器嘛,使用它的时候,需要用到 I2C,既然都可以直接使用,那么I2C的使用意义何在?对于 ...

xdata与IIC的关系都没有搞清楚,建议去看书吧

xdata是51体系架构的一部分,而IIC与51没有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