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去掉JET程序才有用

楼主(2012-12-10):
使用sh79f6431学习板,自己编了一个数码管计时的小程序,下载后,需要去掉JET51才能有正确效果,连上JET51后,数码管无显示,不知何故,望高人指点!

网友A:
挂着JET51,默认等待仿真/编程状态,当然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挂着JET51,默认等待仿真/编程状态,当然无法工作。

谢谢!

网友B:
在仿真状态,有些功能还不能正常。我试过好像仿真时,串口,IO都不太好用似的。

网友A:
由于是1T的单片机,有预取指令功能,因此,运行断点时,停止的位置往往过冲,将预取的指令执行完才能停止,影响断点停止位置,调试中间结果,但不影响最后结果。
只要合理的设置断点停止位置,完全能正确观察到中间调试结果。

真正有问题的时,在仿真时,EEPROM功能不能正常运行,不论断点还是全速运行,结论只有一个,死机!!!
但对程序存储器IAP仿真时,功能又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