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同步脉冲检测电路求助。

楼主:
我的同步脉冲检测检测电路,当输入50HZ市电时,输出很正常。当外部不加输入时,有输出,波形很诡异。请高手解惑。 下图分别为电路图,和AUR为0时,芯片1脚输出波形。难道是自激?

网友A(2012-12-10):
首先明确,“AUR为0”是接地还是悬空,这两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是接到传感器的输出端,用示波器测试电压为0

网友A:
是接到传感器的输出端,用示波器测试电压为0

这不作数,直接接地看看。

楼主:
直接接地也是一样。

网友A:
to LZ:

回头仔细看了下图,发现:1)若按同相比例放大器理解,输入端极性反了,2)LM393是个比较器。综此,图应该是有误。

楼主:
这就是个比较器电路呀。本电路在别的板子上应用正常,唯独这块板子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就是个比较器电路呀。本电路在别的板子上应用正常,唯独这块板子有问题。 ...

如果是个“比较电路”,那就基本没有“自激”可言。应该是其他问题。

楼主:
HWM 大侠,会不会是外部串入什么干扰信号?感觉输出的波形的包络好像是50HZ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