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版主帮忙啊,困扰好几天了。

楼主(2012-12-10):
stm32f4的fsmc用到norsram连接到LCD,pccard连接74hc273,现在有个问题,就是写完LCD,再操作PCCARD第一次操作没反映。第二次才能用。这是为什么?这两个的片选有影响吗?不会冲突吧、

网友A:
“stm32f4的fsmc用到norsram连接到LCD,pccard连接74hc273”

pccard连接74hc273 是什么意思?
一般来说,不需要用stm32的fsmc 的pccar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f4的fsmc用到norsram连接到LCD,pccard连接74hc273”

pccard连接74hc273 是什么意思?

这个是产品要用到的,273是个锁存器啊。

网友A:
1.片选应该不会冲突

2.操作PCCARD?  LZ用了FSMC的PCCARD 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片选应该不会冲突

2.操作PCCARD?  LZ用了FSMC的PCCARD 模式吗?

FSMC接一个LCD显示用的是SRAM片选NE4,用PCCARD接的是别的芯片,片选NCE4_2。
出现描述的问题,有好的建议给参考下把。

网友B(2015-01-15):
引用 网友A:
“stm32f4的fsmc用到norsram连接到LCD,pccard连接74hc273”

pccard连接74hc273 是什么意思?

您好,但是实验项目的板子已经做成了PCCard链接....那么如何正确的使用PCCard呢?  STM32F1一直与从芯片建立不起来链接。     求指导,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但是实验项目的板子已经做成了PCCard链接....那么如何正确的使用PCCard呢?  STM32F1一直与从芯片 ...

现在还用PCCard ?
印象里PCCard是类似于 CF Card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用PCCard ?
印象里PCCard是类似于 CF Card的东西。

对,我们项目开始制定的规划是PCCard...所以我们的板子就按照PCCard做出来了......
   但是现在调不通,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兄弟是否有这方面的经验,希望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我们项目开始制定的规划是PCCard...所以我们的板子就按照PCCard做出来了......
   但是现在调不通, ...

PCCard 现在不流行了,已经很久不碰了。
凭印象说点看法:PCCard 记得跟并口差不多,接口信号相对比较简单,在调试上先用示波器 看片选/CS、和读写信号/RD /WR,看这些信号是否跟预期相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Card 现在不流行了,已经很久不碰了。
凭印象说点看法:PCCard 记得跟并口差不多,接口信号相对比较简 ...

嗯,这些我测试过了,我用while进行循环写/读操作。
    结果为,写的时候CS拉低 NOE拉高到3.1   NWE竟然也拉高到2.4   读的时候CS拉低 NOE拉高到2.4  NWE拉高到3.1   表明电压不够低已使相应端口进行使能,即读写全部失能,所以无法读写。有意思的是,虽然全部失能,但是当我分别进行读写操作的时候,读写端NWE和NOE的高低端竟然也会进行调换。
    当我配置成SRAM模式的时候:写的时候 CS拉低 NOE 拉高 NWE 拉低  读的时候 CS拉低 NOE拉低 NWE拉高....表现正常。
    是否表明,我应该修改硬件电路,按照SRAM模式进行修改,并配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FSMC接一个LCD显示用的是SRAM片选NE4,用PCCARD接的是别的芯片,片选NCE4_2。
出现描述的问题,有好的建议 ...

NCE4_2是PCCard指示读写是16位还是8位的吧?? PCCard的片选应该是NCE4_1

网友B:
兄弟配置出来的PCCard可以正常读写????
    能否加兄弟扣扣,给小弟一些指导,我的PCCard配置都整了一个月了,通讯还是没有建立起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