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输出等于输入的光耦芯片?

楼主(2012-12-10):
请问有没有输出等于输入的光耦芯片?信号是模拟信号,芯片只起一个隔离的作用。怎么实现?

网友A:
如果是无源的,应该不可能。
有有源光耦吗?

网友B:
这种,只能用耦合变压器吧?这种变压器就是用来实现信号的隔离的

网友C:
线性光耦吧?应该有!

网友D:
给你推荐几个,规格书 自己下
google 百度  关键字|“隔离 差分 放大器”

网友E:
要是严格要求1:1,那肯定不是用光耦了,就用隔离变压器可以呀
如果要求不严格,光耦应该也差不多吧,调整参数到饱和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