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MOS管损坏问题

楼主(2012-12-10):
       奇怪的MOS管损坏问题,如附件图片所示,我想使用3.3v标准的使能信号EN_15来控制15的开关,就使用了一个P/N双通道的MOS管来实现,EN_15来控制下管的NMOS,再通过这个NMOS来控制上面的PMOS,从而实现控制15V电源的开关。
      但实际测试这个电路,发现MOS管老是损坏(最常见的是PMOS的D,S,G全短路,NMOS的D,S短路),导致这个电源系统都异常的,MOS管损坏并不是在上电瞬间损坏的,而是在连续工作一段时间后损坏,我选择的P/NMOS管事SI5504BDC,其最大电流是4A的,但我设备上实际的最大负载只有50mA,远远小于MOS管的标称值,而且这个MOS关的RDS也不是很大,IDS电流也小,应该不至于损坏啊,但目前测试是,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候后器件就算坏了,找了几天也没找到原因,还请高手指点一二啊。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指点

楼主:
这批大洋了50个板卡,几乎每个板子的上面的这个MOS关都损坏了

网友A:
两个mos的G极可能都需要串接一个电阻吧,pmos的G极没有电阻,nmos导通的瞬间相当于短路,原因在这里?

网友B:
这个管子带不了那么大容性负载,看一下手册上的安全工作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mos的G极可能都需要串接一个电阻吧,pmos的G极没有电阻,nmos导通的瞬间相当于短路,原因在这里? ...

但MOS管损坏并不是在上电瞬间损坏的,都是在连续工作中损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管子带不了那么大容性负载,看一下手册上的安全工作区。

我模电不是很好,那个事MOS管的安全区啊?

网友C:
负载是什么?别是一个电磁线圈……
还有正常负载电流50mA,不代表最大电流是50mA……如果负载输入端有一个很大的滤波电容,最大电流上百A都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是什么?别是一个电磁线圈……
还有正常负载电流50mA,不代表最大电流是50mA……如果负载输入端有一个 ...

负载时一款CCD,CCD上面写的她的最大电流是50mA,MOS输出后面连接的容性负载总共加起来差不多35u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是什么?别是一个电磁线圈……
还有正常负载电流50mA,不代表最大电流是50mA……如果负载输入端有一个 ...

我测试过MOS管后面不接负载,我连接100欧姆的电阻负载(此时电流在150mA左右),连续工作几天后都还是损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负载是什么?别是一个电磁线圈……
还有正常负载电流50mA,不代表最大电流是50mA……如果负载输入端有一个 ...

这款CCD的DEMO上15V电源是一个LDO来产生的,LDO的最大电流是100mA,从他DEMO上来看,15V电源负载电流应该只有50mA左右!

网友D:
15V的来源?

是否栅源电压过高导致栅源击穿,N管将电源短路全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V的来源?

是否栅源电压过高导致栅源击穿,N管将电源短路全烧?

这个MOS关VGS允许最大电压是20V,应该不存在问题的,这个15V是由前面的DC-DC产生的

网友E:
楼主可以实际测试一下, 工作中的电源消耗电流是多少.
我估计这是控制系统的问题导致的.
比如 MOS 管的控制信号开关速度太慢. 导致开关过程中 MOS 管消耗的功率比较大, 时间一久, 过热失效了.
而后面那几个电容也加剧了 MOS 管开关过程中的功耗.

楼主:
MOS管的安全区间左侧曲线是什么意思呢?同时存在一条水平的直线与一条斜线是什么意思呢?X轴的VDS电压应该是MOS管导通后的电压吧?为什么导通后的VDS电压越小其允许的电流越小呢(根据UI乘积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可以实际测试一下, 工作中的电源消耗电流是多少.
我估计这是控制系统的问题导致的.
比如 MOS 管的控制 ...

但实际测试中MOS管都不是在上电器件损坏的,都是在上电后联系工作7,8个小时左右就坏了,而且我后面专门写过一个测试程序,频繁开关这个MOS管,并没有损坏。
至于实际的电流现在一时还没法测,器件是QFN的,全在内层走线,但根据器件手册上说,负载最大电流不会超过50mA,而且厂家提供的DEMO上,该15V电源的电流也只有100mA。

网友F:
建议在G极分别加入0.1uF电容,
最后的MOS使用电阻分压,以达到开启电平,不建议直接拉电源;
另,如5楼说法,加入串接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在G极分别加入0.1uF电容,
最后的MOS使用电阻分压,以达到开启电平,不建议直接拉电源;
另,如5楼说法 ...

电阻分压的方式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G:
EN_15 3.3V驱动电压可能太低了,导通内阻会很大,改到5V看看.

网友H:
栅极电阻必须要增加的,可以减弱外来杂讯的影响,保护栅极,同时防止自激,再者,PMOS管没有这个电阻的话,VGS在NMOS管导通后为15V左右,如果管子发热严重,VGS的20V是会下降的,15V就显得较为危险了。看数据手册,门槛电平最高为3V,3.3V的驱动电压,如楼上所说,导通电阻可能会比较大,管耗也随之增大。请留意一下管子的温升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H:
栅极电阻必须要增加的,可以减弱外来杂讯的影响,保护栅极,同时防止自激,再者,PMOS管没有这个电阻的话, ...

就是,我也有点怀疑VGS的电压有点高,明天我去增加一个电阻试试,
另外,为什么温度上升后,期间的最大允许VGS会下降呢?

网友I:
有可能管子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可能管子是假的

应该不太可能是假的,是在厂家的代理商哪里买的

网友J:
1、按5楼的加电阻分压,是PMOS VGS的电压处在-7.5V;考虑安全还可以加个10V的稳压二极管到PMOS的G,S端
2、NMOS,应这款MOS不是低压导通的MOS,但驱动PMOS的栅极是足够了。建议3.3V全部加到NMOS的GS端,否则NMOS的导通内阻大就会影响PMOS的VGS的电压。
3、既然负载的电流小,考虑PMOS的D端到CT12和C28间加个合适的限流电阻,防止导通瞬间PMOS承受的脉冲电流和功率太大而损坏。
4、工作时间长了,PMOS的温度就会高,那么能承受的功率也相对减小,因为CT12和C28和负载电容的存在,损坏的是几率是有的。
5、示波器查看各个点有没有异常脉冲的电压产生,有的话就需考虑脉冲是否超出MOS的承受范围,如果是就需做相应的防护,或者更换MOS。

网友K:
这种方式 在导通和关断的瞬间存在交叉区域,这可能导致mos过热,也就是长时间工作损坏的可能原因

网友L:
EN信号不正常吧

网友M:
期待LZ将实验结果公布。。。

网友N:
可能是VGS太大导致管子击穿的。
虽然数据手册写的最大20V,你实际加了15V,可能余量不够,不知道15V是否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能是VGS太大导致管子击穿的。
虽然数据手册写的最大20V,你实际加了15V,可能余量不够,不知道15V是否稳 ...

15V电源还算是比较稳定,她的纹波大致在30mV左右

楼主:
现在也还没有测试出具体问题,应为一般要连续工作8个小时左右才会损坏,有时要1,2天才算坏,但在前段时间打样板卡时,我当时使用过另外一个封装兼容的MOS管来代替,用这个代替MOS管的板卡一个都没有损坏过,但我核对过两个MOS管,性能都基本一致,大家看看两个MOS管的主要差别呢?

网友N:
光看数据手册也不行,要实际测试一下耐压。

网友N:
或者,修改设计,串一个电阻,让VGS在8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MOS管的安全区间左侧曲线是什么意思呢?同时存在一条水平的直线与一条斜线是什么意思呢?X轴的VDS电压应该 ...

左侧水平线为管子连续工作允许的安全电流。斜线为作图的延长线(Limited by rDS(on))。输入电压低时可以不予考虑。

查一下电源的纹波吧,后面有容性负载电源纹波要做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也还没有测试出具体问题,应为一般要连续工作8个小时左右才会损坏,有时要1,2天才算坏,但在前段时间 ...

基本上可以确定是电源纹波过大引起的。你带的又是容性负载。
ZXMC3AMC 的P管导通电阻是0.21,Si5504BDC的的导通电阻式0.14,后者的冲击电流比前者高,但安全工作区只是前者的一半。

想办法降低电源纹波,把CT13加大到100u或更大一些试试。

网友B:
呵呵,忘了,加大CT13可能会加重开关时的负担。看看能不能串一个电阻或电感限流。当然最好的办法还是降低电源的纹波。

网友F:
降低MOS导通速度,以降低脉冲电流;

网友O:
NMOS管G可以不串电阻,但PMOS管的G串一电阻,同5楼的做法.MOS对电压比较敏感,在电源部分先加一个保护器件测试一下,瞬态二极管,看是不是电压脉冲搞坏的.

网友P:
等等看结果

网友Q:
看了费劲,不就是需要一个15V的电源吗?可关断的电源;直接找个稳压块替代不就解决了,有的稳压块有可关断的功能,是TTL接口;3V3控制没问题的;

网友K:
直通了  两个mos的控制信号价格死区

楼主:
最终也没有找到SI5504损坏的原因,但更换为ZMMC3AMC这个MOS管后 就没有问题,至少连续工作20天没有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