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PA0口坏了,哪位大侠遇到过?如何解决的。

楼主(2012-12-10):
STM32的PA0口坏了,哪位大侠遇到过?如何解决的。

一批产品,现场有两台返修,发现都是PA0口,对地短路了!

以前用LPC2000,PIC还从来没有遇见此类现象,片子也很少坏。

这是第一次批量用stm32,郁闷了!真有点担心是普片现象!

哪位打下遇到过?

最后如何解决的??

网友A:
什么CPU啊,PA0用作什么了,电路上怎么接的啊。楼主讲清楚一点。

楼主:
是stm32F103RBT6,PA0口,接一个通过光耦隔离的开关量,......

有没人遇到过IO损坏的情况,

最后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B:
此单片机可支持的是3.3V电平哦

网友C:
我遇到过PB0坏的情况,也是内部短路到地

网友D:
呵呵,如果这么容易坏,现在就不会有这么火了,
怀疑STM32之前,先怀疑自己的电路设计是否合理

网友E:
对  要先贴电路上来 才好分析 还有现场环境

网友F:
楼上说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发上电路图来吧,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希望楼主早日解决。

网友G:
要不要加上拉或下拉电阻试试

楼主(2013-04-30):
问题解决了,给大家汇报一下.

产品有两块板子,

由于空间大小的问题,

光藕放在底板上,

stm32在主板上,

两者之间通过牛角线相连,

走线较长,

有的时候,

会发生管脚击穿.(正常使用情况下,莫名其妙坏了)

楼主:
现在在stm32之前加一级缓冲器(74hc245),问题解决.

这个产品以前用lpc2000做过,一直没啥问题.

说明stm32确实脆弱一点,

不过74hc245也就几毛钱,

找到原因stm32还是不错的

网友H:
STM32的管脚是有些脆弱,我直接用扫描的方式接按键,也是用的DC2牛角座接键盘,发现经常出现某些脚出现不能控制,后来把所有的读入、输出接一个1K的电阻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管脚出现问题的现象。
希望上述方法对楼主有启发。

网友I(2013-11-01):
引用 网友H:
STM32的管脚是有些脆弱,我直接用扫描的方式接按键,也是用的DC2牛角座接键盘,发现经常出现某些脚出现不能 ...

请问是咋连接的,上拉、下拉还是串联进去?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stm32F103RBT6,PA0口,接一个通过光耦隔离的开关量,......

有没人遇到过IO损坏的情况,

你的PA是作为输入口还是输出口啊?我现在也是这个情况,通过光耦接入开关信号,设置为上拉,可是PA3始终是低电平。但是吧PA作为输出端口的时候输出还是正常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请问是咋连接的,上拉、下拉还是串联进去?

当然是串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