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电怎么选择tvs管?

楼主(2012-12-10):
rt,有个模块,外接110v交流,再通过变压器ac-dc等转为直流。客户要求在110v交流入口处接TVS管,请问怎么选型?,我知道肯定要选择双向tvs管,但是110v的峰值是155V,,是否按155还是155x2再乘以1.3左右的倍数来选择? 具体看VBR 还是 VC 还是 VWM?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再加上自恢复保险丝的话,应先串保险丝还是先并tvs?

楼主:
这个是参数名称

网友A:
Vwm≥电路正常工作的最大电压
Vc<电路能承受的最大电压
应该是保险丝一马当先吧。。。

网友B:
TVS管的通流容量在限压型浪涌保护器中是最小的,一般用于最末级的精细保护,因其通流量小,一般不用于交流电源线路的保护,直流电源的防雷电路使用TVS管时,一般还需要与压敏电阻等通流容量大的器件配合使用。
建议使用1500W大功率TVS二极管1.5KE220CA。

网友C:
先过保险丝啊
否则TVS一挂,你等着看烟花吧?

网友D:
TVS二极管的选型步骤如下:
1.确定待保护电路的直流电压或持续工作电压。如果是交流电,应计算出最大值,即用有效值*1.414。
2.TVS的反向变位电压即工作电压(VRWM)–选择TVS的VRWM等于或大于上述步骤1所规定的操作电压。这就保证了在正常工作条件下TVS吸收的电流可忽略不计,如果步骤1所规定的电压高于TVS的VRWM ,TVS将吸收大量的漏电流而处于雪崩击穿状态,从而影响电路的工作。
3.最大峰值脉冲功率:确定电路的干扰脉冲情况,根据干扰脉冲的波形、脉冲持续时间,确定能够有效抑制该干扰的TVS峰值脉冲功率。

链接:http://www.365ele.com/articles/2 ... %e5%ae%9e%e4%be%8b/

网友E:
TVS的能量吸收很小,多用于后级。MOV比较适合楼主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