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个图,求指点!

楼主(2012-12-10):
晒个图,求指点!
双面板

网友A:
不错。不过还是有很多地方客户改善的。
如: 板子上GND 铺铜到焊盘的 那些连线应该改粗一点。图片看上去像是很细。

板子的 元件不多,布局上还可以做优化。 布线也可以优化。

楼主:
多谢指点!
板子上GND 铺铜到焊盘的 那些连线应该改粗一点。图片看上去像是很细。
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怎么修改,求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