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 新板子下载程序如下,但I/o口 不变化怎么解决啊?坐等回复

楼主(2012-12-10):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void delay(unsigned ms)
{
   unsigned int i,j;
   for(i=0;i<ms;i++)
     {
        for (j=0;j<1140;j++);
        }
}
/*void main()
{
   DDRA=0xFF;
   PORTA=0XFF;
   DDRB=0xFF;
   PORTB=0XFF;
   DDRC=0xFF;
   PORTC=0XFF;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m;
  while(1)
  {
  for(m=0;m<8;m++)
    {
  DDRA&=~BIT(m);
  PORTA&=~BIT(m);
  delay(100);
  DDRA|=BIT(m);
  PORTA|=BIT(m);
  delay(100);
     }
   }
}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

楼主:
高手请速度来哈~~

网友A:
先确定硬件是否正常,
再确定是否下载成功,
最后再来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确定硬件是否正常,
再确定是否下载成功,
最后再来看代码。

下载成功了,还有硬件只驱动一个三极管去触发接触器~~没啥了

网友B:
试一下,直接给IO口的数据输出寄存器写一个数,看是否有变化。
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一下,直接给IO口的数据输出寄存器写一个数,看是否有变化。
如:

我修改为内部晶振8M(熔丝),程序在实验板上跑ok,在制作的板子上一直是低电平。。。。郁闷呢。。。

网友B:
查电源、时钟、复位,看程序是否已经正常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