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发热·求帮助

楼主(2012-12-10):
这是霍尔传感器前面的控制电流·上板后三极管和三极管发射极,基极连接的电阻发热·用手指能明显感觉到·
不知道是不是电流过大·还是电路上有短路·我焊接了四块板·都是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霍尔片最高能够承受多大的电流?
谢谢大侠们来帮助了·

楼主:
上面是控制电流的图·

网友A:
图不全,稳压管上的电压没有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全,稳压管上的电压没有怎么看?

电源电压是2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不全,稳压管上的电压没有怎么看?

稳压管是6.3v

网友A:
如果真是8.25K,电阻绝对不会热!查板吧!

网友A:
但三极管热就太正常了

网友A:
给你个建议,用1个lm317和1个电阻就能构成一个恒流源电路,比你这个简单多了!

网友A:
左侧24V+,右侧输出负载。输出是1.25V/820=1.5mA

网友B:
如果霍尔传感器需要电流源供电,U1、U2应该串联而不是楼主电路那样并联。

xmar 是个好电工

网友C:
楼主根据电流和晶体管上加的电压即可算出功率,发热是否正常,立刻便知。

网友D:
一般发热,就是电流大太,应该是线路有问题吧?

楼主(2013-01-23):
引用 网友B:
如果霍尔传感器需要电流源供电,U1、U2应该串联而不是楼主电路那样并联。

我们公司·所有霍尔都是并联用的·肯定不是这个原因·并联跟串联也只是分流了·跟发热有啥影响呢·

楼主:
还有不太明白C4电容的作用·急等·

网友E(2013-05-22):
发热要检查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