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的有些疑惑

楼主(2012-12-10):
u8 buf[4096];//4K缓存
我把这4K缓存放在子函数里就卡死,放在全局变量里就能顺利执行。
我想可能是程序调用子函数时,无法开辟这么大的连续动态内存,导致卡死.
我用的是STM32F103ZE

网友A:
嗯,想必这4K缓存放在子函数里时, 编译器将它分配到了 STACK 里了.
由于默认的 Stack 的空间是 512 字节(详见STM32F10x.s 里的 Stack_Size  定义)
你非要这么做, 可以将这个参数设置到 5K 试试.

网友B:
我原来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定义比较大的数组时,必须是全局变量才行。

楼主:
回复2楼,确实是stack的大小问题,我把它改成8k就行了

网友C:
看不懂楼主的问题,路过顶一个贴

网友D:
路过顶贴,顺便吸收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