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IR2127的功耗问题

楼主(2012-12-10):
关于IR2127的功耗问题!

请问下,
这个驱动芯片,IO+  200mA,就是说VCC端的供电电压供应电流至少要>=200mA,是吗?有没有内部经过DCDC后的,VCC端电压可以小点?

IR2101的IO+最大到0.6A,这样大的话,是不是说VCC端的供电电压供应电流至少要>=600mA?

网友A:
不是的.
这个参数只是说的最大瞬时值, 平均值远小于这个数值.
比如一个 MOSFET 的驱动, IO+  200mA. 这个值只是瞬时的最大值.
实际测量, VCC端的供电里消耗的电流不到 20mA(平均值).
那么这个时候, 电源的供电能力肯定要大于 20mA, 但完全不必要到 200mA, 因为这个瞬时电流是可以由电容来提供的.
至于电源的供电能力, 具体应该多少, 可以根据电容, 允许纹波和驱动的参数来计算.

楼主:
哦!原来这样,谢谢楼上的兄弟!
就是在VCC端加个大的电容以提供瞬时电流?

网友B:
只是表明最大驱动能力(拉,灌电流能力),
用示波器监视一下IC正常工作时,VCC电容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