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tm32几种下载仿真的接法

楼主(2012-12-10):
如题,

网友A:
JLINK仿真,USB下载,串口下载,如果是207,407还可以通过以太网等

网友B:
仿真就是 JTAG 或 SWD.
下载呢, 还可以 ISP或 IAP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就是 JTAG 或 SWD.
下载呢, 还可以 ISP或 IAP

swd可以下载不?

网友A:
SWD可以下载,JTAG也可以下载。也可以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swd可以下载不?

SWD,JTAG 当然也可以下载

网友C:
三线 SWD 即可。。

网友D:
一般就用JTAG了又能下载又能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