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

楼主(2012-12-10):
(无正文)

网友A:
根据继电器选个电阻川上

网友B:
一般12V继电器都可以扛15V的

网友B:
不放心,你可以自己找找你手头继电器的规格书看看

楼主:
扛得了,驱动电流有增加就是

网友C:
那要看你继电器吸合多长时间了,长时间吸合,最好还是别高压,短时间的几十秒啥的,还可以

网友D:
没问题,老外也这样用。

网友E:
不符合可靠性设计.

网友F:
串个电阻

网友G:
(15-12)/12=25%,看看手册吧,加个7812降压,串电阻、二极管也可以的。

网友H:
看继电器的规格书,一般是可以承受的,不过严格的设计不应如此,特别是做产品,实验性应用则无所谓。

网友I:
直流线圈,哥你不会量一下线圈阻值然后分压一下啊

网友I:
串三个二极管就2.1V压降了,哥!!!

网友I:
15V-0.7V*4=12.2V

网友J:
上述方法都可以的,最好是查手册

网友K:
看厂家的datasheet,一般这个电压还在继电器工作电压复位中。

网友L:
没问题,扛得住。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直流线圈,哥你不会量一下线圈阻值然后分压一下啊

线圈电阻?分压?;P

网友N:
引用 网友M:
线圈电阻?分压?

不是分压是什么?

网友O:
降一下压不要省。

网友P:
串个电阻吧,硬抗的话裕量小,不保险,还增加了不少功耗

网友Q:
一般12V继电器的工作电压为9-16V,做产品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R:
串个电阻,阻值等于继电器激励线圈阻值的1/5.

网友S:
分压好
,不要扛啊

网友T:
像继电器这种东西,主要是热损坏,留的余量比较大。与半导体不同。

所以大这么点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U:
加一个分压电阻  或者使用其他的电子原件控制继电器   个人认为这样是不可靠的  呵呵 而且很危险

网友I:
引用 网友N:
不是分压是什么?

不是分压那肯定是分流了;P

网友V:
继电器上不是有导通电阻嘛,串个电阻分压不就OK了

网友W:
一般继电器的吸合电压都不大于75%的额定电压。释放电压一般在10%至30%之间。
用吸合电压去驱动继电器是不可靠的。驱动电压的误差在±15%之内没什么问题。电压太高的话要考虑继电器的发热和功耗问题。高电压驱动低电压的继电器用串联电阻限流是合理的。如果希望继电器的功耗更低些,则可以串联更大的电阻使得继电器的线圈的保持电流低于其额定电流(为保证可靠保持,应不低于50%)。而用电容来保证吸合时足够的吸合电流(保证在可能的最长的吸合时间内吸合电流不小于额定时电流)。

网友X:
引用 网友M:
线圈电阻?分压?

串联分压啊,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Y:
一般都是串个电阻就可以了,继电器的线圈电压范围还是比较宽的,坏是不容易坏,但直接接15V,1是不符合可靠性设计,电流过大,2改变了吸合时间。

网友Z:
不用担心,这个是不会坏掉的

网友AA:
串个3V的稳压二极管,把15V降压成12V就行了。

网友AB:
换继电器吧。别凑合。应该不难找到。

网友AC:
电压大了,功耗也就大了。看看datasheet是否允许这么大的电压。
建议串接一个电阻。

网友AD:
传个电阻 或者加个4007 应该就没问题了 最好还是根据数据手册选用

网友AE:
这要看实际使用情况。如果继电器得电时间在分钟级别而电路上功耗也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不加任何东西。如果继电器得电时间长就要考虑到继电器线圈有温升,一般串电阻或是串稳压管或是串电阻加并电容。如果是磁保持继电器电压越高越好,因为是脉冲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