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二极管的型号选择!

楼主(2012-12-10):
在把交流信号变换为直流信号的小信号二极管检波电路中,朋友们都选用什么型号的二极管啊?谢谢!

网友A(2013-01-21):
这不是整流吗?怎么叫检波

网友B:
高频叫检波,低频叫整流。

网友C:
2AP9,1N60,1SS86,1SS99

正解,1N4148是硅管,压降高啊!

网友D(2013-02-21):
电压,频率多少?

网友E:
1N4148压差大,信号小点就什么都检不到了,用2AP9或2AP10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E:
1N4148压差大,信号小点就什么都检不到了,用2AP9或2AP10吧。

信号为1v的话能不能用1N4007或1N4148?

网友G(2013-04-03):
2AP9或1N60。要求高就上精密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