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C8T6的问题,下程序时老提示flash timeout

楼主(2012-12-10):
各位大大,小弟有问题请教...

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本来是用STM32F103C8T6做的,但是做出来后发现功耗太大了,无奈只好换成了STM32L151C8T6,但是程序死活下不进去,老是提示说flash timeout..这是为什么?

难道STM32F103C8T6和STM32L151C8T6是不兼容的?还是说还有什么其他问题?

各位大大,请你们不吝赐教啊~~~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

网友A:
看你怎么下载的,在MDK中下载还是ISP. 如果是MDK中下载或IAR中下载,选项最后一项FLASH选项是否正确。自己检查下。

楼主:
回三楼的大神,我是用MDK下的,最后一项FLASH没有问题的..

因为用STM32F103C8T6时是没问题的,但是用了STM32L151C8T6后就不行了。我记得他们俩是兼容得呀...

网友B:
芯片类型有没有设定好?
编程算法是有点区别的. 因为页容量不同了

网友A:
你看下面选项,有专门L15x系列选项的。我的MDK是4.6版本。

网友A:
你的肯定是上面的问题

网友C:
我遇到过。用ULINK没这个问题。用JLINK出现。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经解决了

原因是因为我的MDK是4.0版的,没有STM32L151C8T6相关芯片选项,就源用了原来的芯片类型,导致出现以上问题.

但是又出现新的问题了,程序下进去后总是跑飞。我看了一下,可能跟IWDG和RTC有关。不知道怎么解决呢?是不是这两块芯片这这两个地方有差别?我看芯片手册是有一点差别的,但是不大啊...

网友D:
IWDG先不要用

网友A:
你可以分段屏蔽程序,看是哪儿的问题。这样调试会快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所在我大概清楚了,STM32F103C8T6和STM32L151C8T6在程序的编写上差别还是有点大的...

各位不清楚的可以去官方网站那边下载一个关于STM32F1升级STM32L1系列的说明文档,里面把一些重要的问题都说的很清楚。

网友E(2013-08-27):
我在软件仿真的时候提示::
*** error 65: access violation at 0x40023800 : no 'read' permission 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