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个C8051F系列的朋友么?怎么一启动继电器就死机啊

楼主(2012-12-10):
请问用个C8051F系列的朋友么?怎么一启动继电器就死机啊!
  说明继电器接到交流接触器上。
原来的用STC或者ATEML,还要ADUC841也做个。由于他们的速度都不快,就换了C8051F。并且从新画图了。

也是不每次都死机。反复几次开关继电器。肯定会死机!

楼主:
说明:电源部分有双向滤波处理

网友A:
没办法,C8051F系统对干扰比较敏感,布板和电源处理要求比较高,难弄。。。

网友B:
没那么娇气的,我想把它整死机都难,我用明伟开关电源供电,带的东西比你那个多多了,继电器接触器电磁阀变频器伺服驱动器,几年下来上千套控制器0维修率

网友C:
输出和输入都用光耦隔离,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死机吧。

网友D:
8051就这么挫,这玩意我以前也碰到过,后来果断换MCU

网友E:
继电器+单片机,继电器非常感性的,电源不给力、火花、电磁……很多注意的地方的。不能出问题就说单片机不好,

网友F:
没有用过C8051F,不过我建议楼主检查下布线,继电器动作过程中耦合在线路上的感生电动势对单片机干扰这种可能性会大一点.

网友G:
抗干扰没做好

网友H:
自己没有做好吧,还是找找设计原因。

网友I:
启动继电器就死机,明显是继电器干扰引起的

网友J:
估计你买到假货了吧,我用F340驱动5V的信号继电器没问题,嗷嗷好使。

楼主:
谢谢各位的意见。这个是我一个同事做的!我估计电源没有处理好!
全部有用光耦隔离。整体的没有问题。只是换了个CPU重新布线了,之前没有换CPU的时候一起都正常。让他重新布线算了。哈哈

网友K:
会不会是复位电路的问题啊?是不是要加一个解耦的电容

网友L:
用示波器观察复位引脚就知道是不是干扰引起的

网友B:
有很多网友好像说是C8051F的复位电路比较重要,还有它的那个啥C2DAT脚千万别复用,遇到继电器那个脚会经常死。布线没啥讲究,我有一块板子由于赶工期,结果考虑不周,到现场到处割铜皮飞线,本来是一片ULN2004的座子,全部割掉给装了一片SN75175,那是两片风马牛不相干的片子,可以想象割得有多乱,电柜里装满了继电器接触器之类,照样好使得很,那个量不大后来也懒得重新画板子了,继续那样做

网友M:
1加光隔,2继电器加反向二极管,3加大电源功率和电路板的去偶

网友N:
有没有电路图看看啊。这不是问题的,我用了C8051F系列的有3年了,各方面的应用都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O:
C8051没那么脆弱吧……

网友P:
这种要找自己原理图PCB问题……

网友Q:
我也遇到类似的现象,当时驱动板和继电器中间有单向4m左右的连接导线,导线是和其它电气接线包括电源和信号线捆绑成束的。当时把续流二极管(D1)放到pcb上,重复启动继电器时就会出现单片机复位的问题,后来把二极管(D2)放到继电器器件端子上就好了。

网友R:
可能用光耦隔离好点,此外你是用下载线直接供电的吗?可能下载线供电有限。你直接用电源供电。

网友S(2013-03-24):
还可以回复么?
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
我是用c8051f300 两个i/o口软件模拟i2c和msp430互相传输数据,温箱的压缩机工作的时候常常导致单片机卡死。之后单片机就处在一个未知状态,会把sda线拉低,导致通信瘫痪。
应该跟复位有关系,但不是简单的复位的问题,因为复位之后,单片机还是会继续和430通信的,不会卡死。

难道真的进入一种很诡异的状态?
求大神指点啊!
【跪拜】

网友S:
忘了说,sda线就是那个c2d / p0^7 口,sda scl线有2.5米长,有屏蔽层
正常运行的时候,一根下载程序的导线兼用做sd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