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的M3全线停产……找ST的替换,对比了一下以太网bootloader

楼主(2012-12-10):
发现差距还是有点大啊:
TI的bootloader用uip,编译后仅3.27KB!对于Flash的容量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记……
ST的可能想省事bootloader和demo都用LWIP,把bootloader编译一下看看:
      原始:Program Size: Code=30876 RO-data=7620 RW-data=352 ZI-data=32880
  关闭LCD :Program Size: Code=26824 RO-data=7620 RW-data=352 ZI-data=32880
再关闭HTTP:Program Size: Code=16980 RO-data=5104 RW-data=208 ZI-data=32424
再关闭DHCP:Program Size: Code=13332 RO-data=5100 RW-data=188 ZI-data=32420  (仅保留TFTP)

网友A:
LZ如果只想追求空间小,完全可以放弃ST的库开发

另 TI的 M3停产了?

网友B:
TI的 M3停产了?really??:o

楼主:
ST的库函数不多占空间的,你试用一下库和直接写寄存器就知道了,现在的编译器都很聪明,如果你只调用了GPIO的API,哪怕把所有外设的库都加进来也不会增加1字节Flash或RAM的。
臃肿在于LWIP……它功能比uip强大太多,但做bootloader不太合适
TI的M3是全线停产了,甚至网站连所有资料都清理得一干二净……

网友C:
一早就不看好LM3S系列

网友D:
TI坑人呀!!!

幸好当时没选用TI的M3

网友E:
据说LM3S 有不少问题。
另外或许TI 自己的LM4F已经比较成熟了,所以把Luminary的 M3停掉了。

网友E:
Luminary把 一些库放到ROM的做法,挺不错。

网友F:
设计考虑的越多,使用起来就越复杂,另外TI的芯片价格有点贵

网友G:
站对队太重要了

网友H:
bootloader中使用自己设计的简易网络协议,只支持UDP,体积比UIP还小。

网友I:
TI M3停产坑了不少人

网友J:
怎么说停产就停呢

网友K:
TI的 M3真的停产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G:
站对队太重要了

的确要站对队

网友M:
现在 英飞凌  的 M4 也不错

网友N:
TI的M3性价比本来就差,现在竟然停产,估计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