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批量怎么进行质检和质控?

楼主(2012-12-10):
小批量怎么进行质检和质控?
现在都是发工厂焊接的,100-200块板子每批。但是发现比自己焊接的不良品率要高,一方面考虑更换板厂,但是这每次更换也还是得生产至少两批以后才能知道结果。一方面加强质检,每块都检,而且分阶段检测三次以上,包括半成品阶段,完全焊接完成后,外壳装配完成后。甚至包括把篮子故意放远一点,焊接完成直接扔进篮子里.......但是还有极少数检测不出来,寄到客户手里又出问题了。
大家有什么好建议,好办法,说说

网友A:
要说清楚客户手里出现问题的机器究竟是虚焊、脱焊,还是器件损坏。然后再去考虑是那个环节的问题,然后改善

出了问题就想换,可能会继续重现

网友B:
抽样检测

楼主:
自己顶,看还有没有好办法可以借鉴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抽样检测

100%检查都不行
这是个工厂质量能力问题,要按照“质量管理”思路才好

网友D:
也难说不是设计和工艺的问题

网友E:
我们厂可没有那样的问题哦。。。。

网友F:
外边焊的还不如自己焊的好?这得啥水平的厂家啊!怀疑你没有真正找到故障原因。

自从改成所有板子全部委托焊接之后,再没有出现过焊接问题,现在我是只要有难度的板子,哪怕只有一块也拿出去焊。

网友G:
这种情况只能找适当的厂家解决,判明厂家做工品质的方法可以直接去产线,看看工人们是怎么操作的,以及看看他们生产的类似产品的焊接、组装质量。

网友H:
检测的治具做得完善一点,找出故障的规律,尽量从设计上提高产品合格率。

网友I:
一次才200个就不检测?我们都是每个必检,专门自己设计了一个检测设备。

网友J:
这么小的批量大点的工厂不接的,只能是迷你厂接,外发前先去工厂考察他们的水平,在生产中的板子SMT板子干洁度,生产工艺管理等,后焊工艺水平,其实看一个工厂PCBA就知道了,贴片元器件焊接点的光泽、平整性。

网友J:
你可以参考《IPC-A-610D-2005电子组装件可接受性》去评估下他们焊接的板子。

网友K:
质检和质控本质上不能降低产品直通率,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设计和工艺等方面来确保产品的可靠性和可制造性。

网友L:
焊接问题大批量时是一门学问,

跟设计有关系
跟元器件有关系
跟焊接材料、焊接工具、焊接工艺【温度、时间等等吧】
跟工人职业素质有关系
跟包装、流转、有关系
跟环境也有关系
还有很多很多。。。。

总之,是分析故障,建议你去产线跟踪一个月,修次品,做好统计,分清原因,先抓主要矛盾,一项一项解决

把次品率降至最低

而不是一上来就想当然的搞一气,不行,再搞。。。

网友M:
做好出厂、入厂检验...

网友N:
将责任落实到人  出问题就找到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