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限流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12-12-10):
这个是我在杂志上看到的一个限流电路,但是分析不透它的工作原理,Vref是输入电压,Vctrl是控制电压,当Vref小于Vctrl时,流过RL的电流受输入电压Vref控制;当Vref大于Vctrl时,流过RL的电流则被Vctrl控制在一个的定值上。U1、Q1组成一个恒流电路,往后就不知道怎么分析下去了,用Multsim作仿真的时候,电路是可以正常工作的,但改变Vref与Vctrl时,最大只能限定在85Am左右,而且当我将运放UA741换成AD707时,就仿真出错了,不解。请各位大侠多多指教。

网友A:
这个电路挺好玩的呀,看了你的解释才稍微明白。
Vref<Vctrl时,U2输出-13V左右,Q2完全导通,U1和Q1组成恒流电路。
Vref>Vctrl时,U1输出13V左右,Q1完全导通,U2和Q2组成恒流电路。
电路的最大电流(忽略LED压降),假设Q1,Q2完全导通 I=15/(100+40)=107mA左右,仿真得到87mA应该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忽略LED,Q1和Q2的压降才107mA。AD707和uA741在这里的作用没什么差别,楼主看看是不是线连错了呀

网友A:
Vref>Vctrl时,U1输出13V左右,Q1完全导通,U2和Q2组成恒流电路
发现自己这个说法还是不对,Q1不会完全导通,但恒流是U2,Q2,Rs组成的

楼主:
按照这样分析的话,U1与Q1组成恒流源,那么Q2工作在什么区?相同,U2与Q2组成恒流源,Q1又是怎么工作呢?整个电路又是如何实现限流呢?不解。使用AD707时,仿真通不过,不知哪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这样分析的话,U1与Q1组成恒流源,那么Q2工作在什么区?相同,U2与Q2组成恒流源,Q1又是怎么工作呢?整 ...

1.Q:按照这样分析的话,U1与Q1组成恒流源,那么Q2工作在什么区?
A:这个时候,U2输出大概是-13V左右,那Q2的Vgs=-28V,对一个PMOS来说,Q2不就变成了个零欧的电阻吗?
2.Q:相同,U2与Q2组成恒流源,Q1又是怎么工作呢?
A:这个时候,U1输出大概是13V,那Q1的Vgs=13V-(Rs上的压降)。以为Rs上的压降最大是 40欧*0.1A(刚才算得最大电流时0.1A)即4V左右,那Q1的Vgs=9V左右,实际Vgs可能大于9V,看IRF530的datasheet,Vgs=10V时rDS(ON)是0.16欧,我想9V左右(猜实际Vgs会大于9V),rDS(ON)也是非常小,这个时候Q1可以看作个0欧电阻。
3.Q:整个电路又是如何实现限流呢?
A:这也许应该叫恒流电路。由运放的虚短,RS上的压降会等于Vref和Vctrl中较小的一个,RS又是定值,那流过RS上的电流就恒定了。单个运放,FET,采样电阻组成这样的恒流电路是很常见的。

仿真不对,可能是软件的问题,个人感觉原理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uA741可以,AD707没道理不可以的呀。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实际搭个电路来验证。

网友B:
RS上的电压大于Vref时Q1关断,大于Vctrl时Q2关断

楼主:
“由运放的虚短,RS上的压降会等于Vref和Vctrl中较小的一个”不解。改变电压,仿真结果如图,更不解。

网友B:
仿真结果很正常啊,有什么不解的?
第一张图: 设Q1Q2全导通 忽略压降,设led压降1.8v,设运放为理想运放,则Rs电流=(15-1.8)/(100+40)=94.3ma,RS上电压=40*94.3=3.77v 小于Vref和Vctrl 所以当VRref=5v和Vcrtl=4v时,Q1、Q2都是完全导通的,电流并不受控制,仿真结果电流81.5ma与计算是基本吻合的。
第二张图:Vref=3v,则限定了rs上电压不超过3v,也就是电流不超过3/40=75ma,而Vctrl=2v则限定了Rs上的电压不超过2v,也就是电流不超过2/40=50ma,仿真结果是完全吻合的,当Vctrl不大于Vref的3v,此时电流大小完全由Vctrl控制,当Vctrl电压超过了Vref,则电流大小完全由Vref控制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由运放的虚短,RS上的压降会等于Vref和Vctrl中较小的一个”不解。改变电压,仿真结果如图,更不解。 ...

这个图有一个最大电流的限制Imax=(15-V(LED))/140。第一个图电流不受控 是因为电流超过了这个限制,所以电流智能是81.5mA,如8楼兄弟的分析。
第二个图,电流是50mA,没有超过Imax=(15-V(LED))/140的限制,所以能受Vctrl控制,I=Vctrl/Rs=50mA。

在电流不超过Imax=(15-V(LED))/140的前提,RS上的压降会等于Vref和Vctrl中较小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真结果很正常啊,有什么不解的?
第一张图: 设Q1Q2全导通 忽略压降,设led压降1.8v,设运放为理想运放, ...

(1)、设定 Vctrl=3V, Vref=0.1V~3V 变化,Rs上压降 VRs=Vref流过 RL 的电流 IRL=Vref/Rs ;继续增大Vref ,只要 Vref > 3V 时,仿真通不过,不知是否是软件问题。
(2)、设定 Vctrl=4V, Vref=0.1V~3.26V 变化,Rs上压降 VRs= Vref  ,流过 RL 的电流 I=Vref/Rs ;;继续增大 VrefRs上压降 VRs != Vref,VRs 最终稳定在3.262V,电流IRL=81.561mA.
(3)、设定 Vctrl=5~15V,Vref=0.1V~3.26V 变化, Rs上压降 VRs= Vref  ,流过 RL 的电流 I=Vref/Rs ;;当 Vref>3.26V时Rs上压降 VRs != Vref,VRs 最终稳定在3.262V,电流IRL=81.561mA.

网友B:
从仿真结果来看,这个电路的最大电流就是81.561ma,则rs上的电压最高=81.561*40=3.262v,所以:当Vref大于这个3.262时,Vref就失去了控制作用,电流不会再随着Vref的增加而增加。同样,当Vctrl大于这个3.262时,Vctrl就失去了控制作用,电流不会再随着Vctrl的增加而增加。当Vref与Vctrl都小于这个3.262v时,则电流受控于Vref与Vctrl中较小的那一个,其值=Vref/rs或者Vctrl/rs。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仿真结果来看,这个电路的最大电流就是81.561ma,则rs上的电压最高=81.561*40=3.262v,所以:当Vref大于 ...

仿真只是一个直观的手段,理论上这个 3.262V 或者 81.56mA 是怎么被限定的呢?电流为什么是受控于电压较小的一个?设定 Vctrl=2V 时,Vref=3V,此时两个管子都完全导通吗?可不可能其中一个管子的导通程度被限制了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只是一个直观的手段,理论上这个 3.262V 或者 81.56mA 是怎么被限定的呢?电流为什么是受控于电压较 ...

理论上这个最大电流就是(vcc  - q2的饱和压降 - led1的压降 - q1的饱和压降)/(RL+RS),在这种小电流下,mos的压降基本可以忽略,则 式子 简化成 (Vcc -Vled1)/(RL+RS),当led是普通红光管,其压降约1.8v-2.2v左右,当led是高亮白光,其压降约3.0v-3.5v左右,不同的led其压降不同。

网友A:
电流为什么是受控于电压较小的一个?
假设 Vctrl=3V ,Vref=2V时,有一个电流流过Rs,这个电流使得Rs上的电压是2.5V,
2.5V反馈到U1的的反相端,使U1的输出减小,那流过Rs的电流也会减小;
2.5V反馈到U2的同相端,因为2.5V<Vctrl,U2输出是-13V可以使Q2完全导通,不影响流过Rs的电流。
这样流过Rs的电流不就只U1(即Vref)控制吗?
Vref>Vctrl时,也可以同样分析。

设定 Vctrl=2V 时,Vref=3V,此时两个管子都完全导通吗?
肯定不是呀! 两个管子完全导通,那电流能受控吗?
Vctrl<Vref时,Q1完全导通,Q2可以看作受U2输出控制的可调电阻。
Vctrl>Vref时,Q2完全导通,Q1可以看作受U1输出控制的可调电阻。
这个我在5楼也说。

另外Q1要完全到通过,Vgs要在10V,U1最大只能输出13V,所以Rs的电压不宜比3V大太多。
我想电路的设计者把Rs设成40欧,就是考虑到Rs的电压不宜比3V大太多。

楼主:
感谢“望断云山”“SA555”的耐心指点,电路工作原理基本明白了。我是想用它做半导体激光器的恒流电路,稳定性还有控制电流精度不知怎样,还是要看实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