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2004自动布线出现短路

楼主(2012-12-10):
用protel2004自动布线的时候会出现线路重叠的情况,而且不动那些线是不会出现报错的,动了之后就会报错,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那里出的问题。求指导,谢谢!!

网友A:
软件问题。

网友B:
最好还是别用自动布线,Altium软件确实会出现一些问题,反正我用的时候经常会死机,弹出一些什么error对话框出来

网友C:
干脆自己连线,自动布线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