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stm32F103VBT6和stm32VET6的引脚功能是否一样?

楼主(2012-12-10):
请问高手stm32F103VBT6和stm32VET6的引脚功能是否一样?
我的HEX文件有72K大小,以前使用的是VET6,不过贵了点,就想使用VBT6代替,可是我代替上去以后,却不能使用,他们不是只是ROM大小不一样吗?我的只是72K,又没有超出VBT6的128K限制,怎么不能用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管脚、外设兼容,只是Flash和RAM大小的区别,开发的话可以先用VET6,等确认最终的Flash和RAM用量后再决定用哪一款

网友B:
CDE系列有DA,有FSMC,VB没有,你看程序中有没有用到这种外设资源。

网友C(2014-04-08):
在原理图库中只有到VBT,用这个原理图,按照VET的最小系统图画图,封装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DE系列有DA,有FSMC,VB没有,你看程序中有没有用到这种外设资源。

在原理图库中只有到VBT,用这个原理图,按照VET的最小系统图画图,封装都是一样的吧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呀。
是不是SRAM超过20K了?
接调试器找找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