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让我做一个能自动获取USB通信数据,并保存在PC机上的东

楼主(2012-12-10):
简单点说吧,老板让我做做一个driver,安装到PC上后,能获取USB和主机的通信数据,并保存下来(保存到PC上面)。
目的是:自动保存USB的通信数据,一旦有异常发生,我们可以查看通信数据,以便查找问题。

我对这方面不了解,有了解的朋友吗,指点指点

网友A:
这都是说的神马啊,哪跟哪都不挨着。你先把那个USB设备的资料搞清楚,基本功能、通讯协议、哪家的芯片、有没有驱动之类的,别这么神游冥想,玩穿越了。

真不知道这老板怎么了,是不是脑袋穿刺了,也不给你解释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说的神马啊,哪跟哪都不挨着。你先把那个USB设备的资料搞清楚,基本功能、通讯协议、哪家的芯片、有 ...

我个人觉得第一种方案理论上是可以的,这不是想问问各位大侠,有没有什么建议吗,做不到话,不妨说说您的理由,咱们搞技术的不得有理由才能跟老板说得过去啊,哈哈

可能我说的不太详细,再具体说说

我现在实现了BOT+CCID的复合设备,用的是华大的芯片,驱动微软都提供了,不用再装驱动,可能是在使用过程中想保存USB通信的数据,但是不可能每个用户的机器上都让他们自己去保存,只能自动的去保存这些数据,我觉得方案一理论上可行,但是只是在想,还没有去做。所以想咨询各位大侠们。

网友A:
你看看,竟然用“可能”“只是在想”这类语言来说一个方案——你根本没了解老板的意图,也没有了解客户的需要,关着门想当然,自以为是地谈这个方案那个方案,难道你不知道做一个方案之前要先写需求分析吗?

工程师不是空想家,还是回到大地上来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竟然用“可能”“只是在想”这类语言来说一个方案——你根本没了解老板的意图,也没有了解客户的需 ...

可以把需求重复一遍:这个需求是我们自己提的,就是做一个driver,安装到PC上后,能获取USB和主机的通信数据,并保存下来。
目的是:自动保存USB的通信数据,一旦有异常发生,我们可以查看通信数据,以便查找问题。

在工作中,有些小的需求,并不一定要写什么需求分析,我这里说的方案,只是一个初步方案,或者说实现方法吧,方法不是想出来吗?找方法不是要列出所有可能实现的方法,互相比较,找一种最佳的吗?

再说,关着门想?我这不是拿出来,让大家给我点技术上的建议吗?怎么能算关着门想,空想?您不妨给点不是空想的方法?

最后,敢问一下:windows驱动开发方面的东西了解吗?我说的两个方案认真看过吗?

这两天跟朋友聊了聊这方面,方案一是可以实现,通过CDROM可以在PC上开一个线程
我发这个贴的目的之一是想了解通过驱动去实现自动保存USB的通信数据的原理。

我想了解通过驱动能实现这个功能的东西,您要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洗耳恭听,俯首请教,做技术的就应该从技术上说话,毕竟做技术的不是做项目管理的。

网友A:
看得出你不乐意了。我不和你争辩,你可以假定我对驱动程序一无所知。就说你CDROM启动线程这事,你觉得很可行对吧?你拿CDROM的方案去跟老板说吧,看看能得到什么回复,然后通知大家一声,我很想知道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得出你不乐意了。我不和你争辩,你可以假定我对驱动程序一无所知。就说你CDROM启动线程这事,你觉得很可 ...

谁看了你的话都会不乐意的,不能做不妨说说原因理由,泛泛的讲空话,不说原因,不说依据,谁都会!

网友B:
LZ需求没有说明白,或者说你不明白老板的需求,看了半天还是没明白你想要做个神马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需求没有说明白,或者说你不明白老板的需求,看了半天还是没明白你想要做个神马东东? ...

说的太多了,反而没描述清楚
简单点说吧,老板让我做做一个driver,安装到PC上后,能获取USB和主机的通信数据,并保存下来(保存到PC上面)。
目的是:自动保存USB的通信数据,一旦有异常发生,我们可以查看通信数据,以便查找问题。

网友B:
那就是类似过滤驱动么,你直接说过滤驱动不就行了么。

网友C:
做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处?
是开发阶段用,为了查bug? 如果是这个阶段,bushound就足够了。
用在实际产品上?一个产品出去还要让用户装一个过滤驱动,那玩意动不动就蓝屏,用户不投诉才怪。bushound用的够多够稳定的了吧,那东西也经常会蓝屏,能保证你们的过滤驱动开发水平超过bushound?

网友C:
再说一下
usb驱动开发是投入大 产出小
投入产出最差的产品
养人费用高:那东西 需要养一个资深的人,否则会经常捅娄子 。而这东西并不是经常需要开发,这个(或者这些)人工作量真的是很不均衡。除非你们有一堆这种任务。而且,要养住这种资深技术人员,光有钱还不行,如果没有持续的任务,即便给高薪也不一定能留住人。
维护费用高:操作系统一有升级 就需要升级驱动,就需要把原来所有的系统、所有用到这个驱动的产品都要测试一遍,可以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代价大。

我们原来的usb产品也是自定义协议,自己开发驱动,后来发现真是累赘,后来全部升级,使用msc/hid/ccid/这类通用协议,驱动不用开发了,只需要维护一个dll就可以了,人员费用、维护费用真是大大大大降低。

有感而发  有点罗嗦

网友D:
Filter driver + Service
不过insignal说得不错,养个driver developer真的是件蛋疼的事情
用Filter driver来拦截数据更加蛋疼
如果只是分析App层通信数据
不如在你们的app里写log
如果要分析usb irp
那就真没方便的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说一下
usb驱动开发是投入大 产出小
投入产出最差的产品

我们开发阶段都是用bus hound,要做的这个filter driver就是装到客户机子里用的,有时候我想不通,我的老大脑子进水了吗?开发这种东西,维护难,兼容性问题也很蛋疼,更加蛋疼的是我接触过驱动,没做过驱动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D:
Filter driver + Service
不过insignal说得不错,养个driver developer真的是件蛋疼的事情
用Filter driver ...

我也觉得在app里写log是个比较容易做的方法,老大让我看看在driver层能做,估计老大是看我这阵子没活,想让我研究一下,晕死了!

其实我们就是分析APDU的,不分析USB协议里的data

谢谢了!

网友C:
APDU 呵呵
smart card的一些东西
那么简单的东西还要filter driver
你们 ... 说直接点就是    有钱没处花 有人没活干  瞎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