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可以测试多大分辨率的 LCD屏?

楼主(2012-12-10):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问得。。。。FPGA就是自己搭灶做饭,4k分辨率是没有问题的。更大的。。。。好像没有应用需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得。。。。FPGA就是自己搭灶做饭,4k分辨率是没有问题的。更大的。。。。好像没有应用需求。 ...

回答正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答正确。

谢谢点评。

网友C:
自己按着屏的时序写不就行了吧,管他有多少的分辨率。一般来说分辨率大一点的都会是LVDS接口的,这个接口会给fpga的时钟系统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