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侠帮我看看图中这两个元件是什么元件

楼主:
最近在研究国外一个电路板,大部分的器件都可以查到型号,但是有两个器件,没有任何的mark,请大侠帮我看看是什么器件

这是第一个器件,尺寸大概2mm*3mm,用外用表电阻档测量有3k多,用二极管档测量,双向都可以导通,压降0.7V左右

这是第二个器件,尺寸大概1.5mm*2mm,用外用表电阻档测量电阻太大超过量程,用二极管档测量,双向都不导通,用电容表测量,大概1nF左右

网友A(2012-12-10):
1. 在线量不准,要烫下来测量
2. 一般贴片电容不作标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在线量不准,要烫下来测量
2. 一般贴片电容不作标记的

谢谢大侠
我就是烫下来测量的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C:
躺下来测量准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恢复保险丝?

保险丝一般电阻会比较小吧?
这两个元件一个有30k,一个电阻更大,是不是不太可能是保险丝啊?

网友D:
第一个看起来像电阻,很多电阻都是这样直接在电阻膜上切割出槽路来调节阻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个看起来像电阻,很多电阻都是这样直接在电阻膜上切割出槽路来调节阻值的 ...

谢谢了
这些槽路是半导体生产商割得还是用户割得?

网友E:
应该是电阻,非标的电阻也有一些没有标识的!

网友F:
PCB上有没有标识?

网友G:
两个都是电阻。被激光调过阻值的。第二个调过头了变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