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级管的参数求救

楼主(2012-12-10):
课本上的题目都是给出已知条件,什么Rbe(就是hie参数) 但看了一些三级管的参数都是没有这个的 那么设计低频小信号放大是 该怎么办,没有Rbe就求不出放大倍数啊

网友A:
看它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啊,看它的放大倍数,截止频率。

网友B:
普通模型中,Rbe=rbb'+(β+1)26/Ie≈β*26/Ic——式中Ic单位mA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模型中,Rbe=rbb'+(β+1)26/Ie≈β*26/Ic——式中Ic单位mA

Rbb'也没给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它的输入输出特性曲线啊,看它的放大倍数,截止频率。

具体是看哪个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Rbb'也没给出

你不能往下接着看全啊

唉,胡乱给你个值——就300欧啦

网友C:
小孩子太浮躁,连一句话都不想看完。

网友D:
BJT是“电流型”器件,通常其输入信号的源阻抗较之Rbe大许多(近似可看成电流源),所以Rbe的具体数值不是个关键。

网友B:
H大师加了点儿深度。这下楼主更要云里雾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大师加了点儿深度。这下楼主更要云里雾里了

的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孩子太浮躁,连一句话都不想看完。

难道真是我没看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难道真是我没看到?

认真看看3楼6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BJT是“电流型”器件,通常其输入信号的源阻抗较之Rbe大许多(近似可看成电流源),所以Rbe的具体数值不是 ...

这么说我们关键就是要找出源抗是吧 知道源抗就用信号比上源抗 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我们关键就是要找出源抗是吧 知道源抗就用信号比上源抗 对吗

有句俗语,9浅1深:lol不要急着找深度啊

网友E:
rbb'这个参数很难准确提取,主要受集边和re影响。所以一般教科书假设它是定值,并是用50到300不等的常数。这就跟Cje一样,表达式太复杂,难以手算,所以一般直接用2Cje0代替。
rbb'这个参数的提取还是很有技术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我们关键就是要找出源抗是吧 知道源抗就用信号比上源抗 对吗

确实如此,严格来说是设计出合理的“源阻抗”。由于通常Rs >> Rbe,故有Ib ≈ Us / Rs。注意,对于BJT通常关心的是Ib而非Ube(一般认为Ube≈0.7,对于硅管而言)。

网友F:
放大倍数应该是根据集电极电流在曲线图中看出来的吧

网友G:
有β就可以估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bb'这个参数很难准确提取,主要受集边和re影响。所以一般教科书假设它是定值,并是用50到300不等的常数。 ...

那么也就是说要想像教科书上那样算的准确 是不那么好高的 要实际测试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确实如此,严格来说是设计出合理的“源阻抗”。由于通常Rs >> Rbe,故有Ib ≈ Us / Rs。注意,对于BJT通 ...

谢谢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么也就是说要想像教科书上那样算的准确 是不那么好高的 要实际测试是吧 ...

教科书上的计算,一般只有定性估计的意义,手算或仿真与实测不同时,能知道是什么造成的就行了。
实测也是讲究方法的,比如说:评估rbb'的噪声性能时,要用噪声测量技术;管子工作于开关态时,要用脉冲测量技术;小信号分析时,好多种方法可用;对管子直流分析时,可用对数法测量与直线偏差。
在1975年以前(准确地说是6几年),分析BJT时要用线性模型,Ic=beta•IB就好用,传统方法一直以beta为核心的,进而认为它是CCCS,基本忽视VBE,几乎任何一本摸电书都会这么说:对于硅材料BJT,VBE一般为0.7V左右。在75年之后,情况变了,出现了使直观分析与综合都很简单的方法,于是beta只能处于第二位了。新方法的领军人物是AD公司的大牛。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教科书上的计算,一般只有定性估计的意义,手算或仿真与实测不同时,能知道是什么造成的就行了。
实测也 ...

请问"在75年之后,情况变了,出现了使直观分析与综合都很简单的方法,...."具体是什么样的简单方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在75年之后,情况变了,出现了使直观分析与综合都很简单的方法,...."具体是什么样的简单方法呢?
...

同问

网友B:
楼主拿了一双拐,满意地走了。嗨,给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