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红外转232的问题

楼主(2012-12-10):
新学习一个电路,用于电脑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给串口,串口接到一个红外模块中,红外模块对一个设备进行数据抄读。返回的数据再通过红外传至调试助手;
红外模块为3.3V系统,使用的主要器件为max3232和红外管,接收管,和一颗38khz的晶振
还有一个与非门74h02;下图为红外板用于外部接入的引脚;

然后肯定要把数据先通过3232.这里有一个问题
Q1:串口通星为DB9接口,2、3、5即收、发、地,我是否可以在此将232-T和232-R输入反接,这样外部的接线就可以直连接了,如果不可以请指出原因;

然后就到红外了,这里有几个问题
Q2:这里为什么要使用了三个与非门
Q3:晶振如何在这个电路里面工作的
Q4:三极管的导通条件应该是VB>VC>VE这里如何做到的

这是我发现的另一个,利用38k做载波的电路,是否可以替代这个电路,实现无单片机的红外调制

接下来就有一个问题
Q5:这个38k是单片机调制的,如何利用38k晶振,用硬连接实现

谢谢大家了,新注册的号码,没有积分,不能给大家奖励,感觉很抱歉。希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A:
额,简单的看了下,第一个与非主要是调制,第二个第三个其实是非门,第二个主要是振荡器,震荡在38K,第三个整形,还有谁说三极管是VB〉VC的  你哪个老师教你的?!!!    信号加在与非的1脚  有信号振荡器工作38K并把这个信号通过红外射出去。。。。。。。。。。

还是有点糊涂

网友A:
你的三个与非门就是对你Q5 问题的最好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简单的看了下,第一个与非主要是调制,第二个第三个其实是非门,第二个主要是振荡器,震荡在38K,第三 ...

噢,谢谢您的回复。这里的三极管是NPN的,红外管要工作的话应该有电流才对。我觉得这里这个三极管工作在截止区和饱和区,是开关三极管。所以才会有VB>VC>VE,看来这里好像理解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