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系统用不到的管脚做何处理呢?

楼主(2012-12-10):
STM32系统用不到的管脚做何处理呢?
如果是设置为下拉接地是否每个用不到的管脚都下拉接地?还是统一连接到接一个电阻到地呢?

网友A:
普通GPIO,不管不理

楼主:
怎么区别它是普通GPIO口呢?

网友A:
看数据手册。有引脚定义。

网友B:
通常有四种处理方式1:上拉2:下拉3:接地4:悬空

网友A:
32芯片GPIO内部可上拉,排除个别IO. 可下拉,外面不需要再接。悬空即可

网友C:
可以输出下拉。一般都悬空输出

网友D:
可以考虑接地再输出低电平,如果不考虑功耗也可以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