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103和STM32哪个更好一些呀?

楼主(2012-12-10):
我想看看我的方向

网友A:
这两个不代表方向,解决什么问题才是方向。

网友B:
市面上用的多的还是STM32,比较广泛。

网友C:
LPC21xx已经过时了,想用NXP的片子,换LPC17xx

网友D:
如果是学习,可以不看中,如果是产品则要选最新的。

楼主:
谢谢大家,路要一步一步走,我懂了,学校现在教的是LPC2103我自己有空就自学一下STM32

网友D:
学校效2103,那就先把这个学好了,通一门后再学其它是很容易的。就两个都学,结果一个都通不了就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