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直流有刷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2-12-10):
直流电机参数:24V,40W,额定电流2.8A,带减速。我想用MC33886,可以驱动电压最大值为40V,5A,PWM 10kHz,它手册上说:the 33886 is able to control continuous inductive DC load currents up to 5.0A,这是什么意思?最大5.0A还是可以在5A下持续工作?我能不能用这个芯片?我不知道这个电机启动电流多大,各位有经验的同志帮我看一下这个启动电流大概是多大,还有PWM 10kHz是不是噪音会很大?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吗?

网友A(2013-03-01):
启动电流最少在5倍左右,所以驱动2.8A额定电流的电机,需要驱动器至少能输出14A电流。
以前做的24V电机控制器,750W,额定30A电流,用的H桥额定电流是200A的。

网友B:
英文意思是能连续控制感性直流电流到5.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