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i2c

楼主(2012-12-10):
I2c, TI, sd, se, ck
/*自己编写的单片机IO口模拟i2c底层库文件,已上机调试过*/
/************************************************************************/
/* Name: I2C.C                                             */
/* Language: C51单片机编程语言                                          */
/* Platform:                                                            */
/* Author:  FRANK FONG  , huananfang@hotmail.com                        */
/* Date: 2010-05-21,上海;                                              */
/* Version:                                   */
/* Deion: I2C  ,基于STK6032平台                                   */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stk603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DELAY_TIME 60
#define TRUE 1
#define FALSE 0
sbit SCL =  P0^6;
sbit SDA =  P0^7;
bit ACK;
/********** Definition 函数定义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0)
    t--;
}
/*启动I2C总线的函数,当SCL为高电平时使SDA产生一个负跳变*/
void I2C_Start(void)
{

SDA=1;
DELAY(DELAY_TIME);
    SCL=1;
    DELAY(DELAY_TIME);
    SDA=0;
    DELAY(DELAY_TIME);
    SCL=0;
    DELAY(DELAY_TIME);
}
/*终止I2C总线,当SCL为高电平时使SDA产生一个正跳变*/
void I2C_Stop(void)
{
    SDA=0;
DELAY(DELAY_TIME);
    SCL=1;
    DELAY(DELAY_TIME);
    SDA=1;
    DELAY(DELAY_TIME);
    SCL=0;
    DELAY(DELAY_TIME);
}
/*发送,在SCL为高电平时使SDA信号为低 ,SEND ACK*/
void SEND_0(void)
{

    SDA=0;
DELAY(DELAY_TIME);
    SCL=1;
    DELAY(DELAY_TIME);
    SCL=0;
    DELAY(DELAY_TIME);
}
/*发送,在SCL为高电平时使SDA信号为高*/
void SEND_1(void)
{

    SDA=1;
DELAY(DELAY_TIME);
    SCL=1;
    DELAY(DELAY_TIME);
    SCL=0;
    DELAY(DELAY_TIME);
}
/* 发送完一个字节后检验设备的应答信号 */
bit Check_Acknowledge(void)
{

SDA=1;
DELAY(DELAY_TIME);
    SCL=1;
DELAY(DELAY_TIME);
ACK=SDA;
DELAY(DELAY_TIME);
SCL=0;
DELAY(DELAY_TIME);
    if(ACK==1)
     return FALSE;
    else
  return TRUE;
}
/*向I2C总线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I2C_1_Byte(unsigned char b)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if((b<<i)&0x80)
         SEND_1();
        else
            SEND_0();
}
if(!Check_Acknowledge())
{
  I2C_Stop();
}

}
/*向I2C总线写两个字节*/
void WriteI2C_2_Byte(unsigned int b)
{
WriteI2C_1_Byte((b >> 8) & 0xFF);
    WriteI2C_1_Byte(b & 0xFF);
}
/*从I2C总线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I2C_1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b=0,i;
    for(i=0;i<8;i++)
    {
   /*释放总线*/
      SDA = 1;
  DELAY(DELAY_TIME);
   /*接受数据*/
        SCL = 1;
        DELAY(DELAY_TIME);
        ACK=SDA;
        DELAY(DELAY_TIME);
        SCL=0;
        if(ACK==1)
        {
            b=b<<1;
            b=b|0x01;
        }
        else
            b=b<<1;
    }

return b;
}
/*向器件寄存器组写数据*/
void Write_N_Bytes(unsigned int *buffer,unsigned char n,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i=0;
    I2C_Start();
/*the AR1010device address*/
WriteI2C_1_Byte(0x20);

/*the AR1010register address*/
    WriteI2C_1_Byte(addr);

for(i=0;i<n;i++)
    {
     WriteI2C_2_Byte(buffer);
    }
    I2C_Stop();
}
/*读器件寄存器数据*/
unsigned int Read_2_Bytes(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int a=0;
unsigned int b=0;
    I2C_Start();
    WriteI2C_1_Byte(0x20);
/*reg_address*/
    WriteI2C_1_Byte(addr);
    I2C_Start();
    WriteI2C_1_Byte(0x21);

a=ReadI2C_1_Byte();
/* master发送应答*/
SEND_0();
a<<=8;
b=ReadI2C_1_Byte();
/* master发送应答*/
SEND_1();
I2C_Stop();
return a+=b;
}

网友A:
我是看不明白  不过我要好好学习一下  不错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