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FUCK~

楼主(2012-12-10):
ck, AC, AI, ST, TE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baidu问题的时候,搜到的回答多半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能怎样……
FUCK~就没有人回答应该怎样~
搜的问题都是技术问题。总是有个正确用法或者相对正确的用法~为什么总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不能怎样……的回答。
搞半天都不知道怎么用,只知道不能怎么用~

看来电工要搞一堆工具书,只有工具书上说的靠谱些~都是说该怎么用~
我只想知道怎么用,不想知道怎么用不行,知道怎么用了就按照你说的去弄不就得了,搞一堆错误例子,尽整些没用~

就像谈人生的时候,总是不能做的多,所以可以得比得比一大堆~显得很专业似的~

回家看电视去了,不干活了~奶奶地~烦躁~

顺便跪求大神推荐几本好的工具书~告诉咋们小弟们怎么做的,而不是不能这样不能那样得比的工具书~
关于讲STM32或者ARM或者FPGA(altera)的书~

网友A:
官方的资料(数据手册,参考手册,编程指南等)是最好的参考书。

网友:
什么叫参考资料?什么叫说明书?

网友B:
代码大全 比较好 然后是谭浩强的。

网友C:
貌似LZ比较浮躁呢,静下心去看吧
你引用的文字重点在于“extern需要严格对应声明时的格式”
打开extern的百科可以看到,下面就是就是extern该如何使用的说明了。
莫非是看到太长了,不想看么

网友D:
如果别人在网络上发言没讲到你心里去,你就可以喊出FUCK的话,那可就真让别人无话可说了。

网友E:
要淡定,要从容

网友F:
技术问题我都是用google的
楼主,这个答案比较满意了吧http://en.wikipedia.org/wiki/External_variable

要了解extern是如何作用的,要先弄明白变量定义与申明的区别。。。。。。

网友G:
尽量找官方资料,比如最近在看的资料:
关于make我看这个:
GNU Make
A Program for Directing Recompilation
GNU make Version 3.82
July 2010
关于bash我看这个:
Bash Reference Manual
Reference Documentation for Bash
Edition 4.2, for Bash Version 4.2.
December 2010

网友H:
写代码的命,有时候就是郁闷!

网友I:
lz,你要淡定

网友J:
1.浮躁。
2.度娘不是拿来搞技术的。
3.搞技术应该看书和积累。

网友K:
顶上去报复社会

网友L:
呵,搞技术,就得耐心

网友M:
char  a[x]={0};
extern char a[x];
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浮躁。
2.度娘不是拿来搞技术的。
3.搞技术应该看书和积累。

同意~
我已经解决了~
FUCK的几个小时后就明白了~回家看工具书几下就明白了~
那天没带工具书,恰好用到这东西,以前都是用头文件,这次要写的代码有点多,就要弄成.c文件~
因为本身不是学软件的,很多基础的东西没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尽量找官方资料,比如最近在看的资料:
关于make我看这个:
GNU Make

假如现在要我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会问
“为什么keil中用头文件.h可以LINKING通过,但是改成.C后就不行了”
呵呵~
不过回家看了几页书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别人在网络上发言没讲到你心里去,你就可以喊出FUCK的话,那可就真让别人无话可说了。 ...

最近有点郁闷~
别介意~
显得很浮躁~

阿弥陀佛,世界如此美好,我却如此暴躁

网友N:
呵呵~~~

现在的年轻人很浮躁~~~

网友G:
引用 楼主:
假如现在要我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会问
“为什么keil中用头文件.h可以LINKING通过,但是改成.C后就不行了”
...

说来听听呀~  别掖着:lol

网友O:
总是看到有人用百度,感觉很发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说来听听呀~  别掖着

没啥,已经解决了。
只是开始不懂这种文件组织方式~
头文件里面公用变量。C文件里面通过extern公用函数~
完了~

网友C:
很多人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main.c加上一堆模块头文件,在模块头文件中直接写函数和变量,因为只有一个c文件所谓不会出错。
但改成每个模块下一个C文件对应一个头文件的时候灾难就来了,需要将函数和变量全弄到C文件中,想要让外界使用的变量和函数
就在头文件中声明,并加extern关键词。
再进一步管理头文件,可以使用一个总的接口文件来包含头文件,而在C文件中只需要包含一个接口头文件就OK了,这样文件包含会变得
很直观和清爽,减少因为文件包含而导致的问题。
再再进一步就是文件结构分层,简单点的就是HAL层(硬件隔离层)和APPLICATION层(应用层)、LIB层(库层)每个层用一个接口文件
总领,HAL层包含LIB_PORT.H,APPLICATION层包含LIB_PORT.H和HAL.H。
另外在接口文件中的包含顺序是有讲究的,虽然顺序不会影响到C文件,但是会影响到H文件。
比如,app_menu.h中声明了这样一个函数  extern uint8_t menu_init(menu *me);其中uint8_t定义在LIB层的lib_stdint.h中,
那么application_port.h如果这样写的话就会报错:
#ifndef _application_port.h_
#define _application_port.h_

#include "app_menu.h" //0
#include "LIB_PORT.H" //1

#endif //_application_port.h_
提示uint8_t没有被定义~~将0步移到1后面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C:
板子给经理拿去给客户做示范了,无聊的写了一堆文字~闪,回去继续写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多人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main.c加上一堆模块头文件,在模块头文件中直接写函数和变量,因为只有一个c文件 ...

对头~
二师兄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