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B和STM32F100C8T6B通用么?

楼主(2012-12-10):
二者在引脚上兼容,是不是直接可以相互替换使用?

楼主(2013-03-15):
情何以堪

网友A:
应该是可以互相兼容的  呵呵

楼主:
使用中发现,在原来的电路中换上100的就不能用,

网友B:
一样的芯。。。不一样的出厂测试条件。。。

网友C:
看你选择功能模块了,,,,100有DA,,103就没有

只是做一个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