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BUG 一切正常,烧入FLASH后 中断失灵?

楼主(2012-12-10):
谁碰到过DEBUG 一切正常,烧入FLASH后 中断失灵的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A:
是不是遗漏了串口初始化部分,未初始化完全
?

网友B:
楼上的,点到了一点内容,那就是初始化。 但不应该非得跟串口有什么关系!

仿真时工作,烧写后不工作。 通常有两种可能!
1、仿真时在RAM里工作的、烧写后是在FLASH里执行的,FLASH下运行的速度与RAM不同。可能导致这样的问题
2、仿真时,GEL文件帮你做了器件的初始化工作。但烧写后这些必须由你的程序来完成,如果你的程序里面缺少这些内容,则必然存在不能正常工作的情况。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受益了,感谢楼上的精彩总结。顶了!!!

网友A:
今天我也遇到这种情况了。
烧了程序进单片机,插上不能用,只有第一列灯有亮,而且一直保持这种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