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2-12-10):
小弟我在原理图中删掉一个电容,然后对其他的电容重新编号,但是现在我该怎么更新到PCB,怎么弄都不好使啊。。求高人指点。我的目的是,原理图中被我删掉的电容在PCB中被自动去除,然后其他的也重新编号。

网友A:
重新导入PCB啊,更新PCB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导入PCB啊,更新PCB嘛

但是更新完成后会变绿。如下图。我只是修改了下编号而已啊,。,,我看上边的英文,3mil<10mil,不是在正常范围么,为什么还会变绿?求指教

网友B:
上面都提示你了元件距离规则冲突
design ruler下面把元件安全间距给调小或者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都提示你了元件距离规则冲突
design ruler下面把元件安全间距给调小或者关了  ...

修改前后元器件之间的距离没变,为什么之前不会有这种绿色的DRC提醒。这点我很纳闷。求解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修改前后元器件之间的距离没变,为什么之前不会有这种绿色的DRC提醒。这点我很纳闷。求解啊 ...

因为那是你没去DRC   update的时候会有一次DRC
改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那是你没去DRC   update的时候会有一次DRC
改过来就好了

多谢您的指点。您说的改是指要么加大元器件的距离,要么修改rules里面的规则,是这个意思么?如果我就想要元器件之间保持现在的距离,有没有其他的办法消除绿色显示。。。我把在线DRC关了,发现期间还是绿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您的指点。您说的改是指要么加大元器件的距离,要么修改rules里面的规则,是这个意思么?如果我就想 ...

tools-------reset drc markers
或者按L,把绿色那层关了

网友C:
原理图删除和drc没关系吧 你重新设置rule吧  去掉绿色的是tools-- reset drc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s-------reset drc markers
或者按L,把绿色那层关了

好的 知道了 。多谢哈 。reset drc marker 以后,是不是就是忽略这个提醒的意思。那最后布完线,我主要需要检车哪几项DRC啊?还是都不用检查,布完线就拉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删除和drc没关系吧 你重新设置rule吧  去掉绿色的是tools-- reset drc

多谢!!!

网友D:
如forgot 所言改小元器件间距规则或者关掉DRC提示。

网友C:
肯定还是要drc的 你drc不通过怎么可以 哪个只是先忽略吧 最好还是自己好好设置下drc规则  个人意见 高手勿喷

网友D:
在线DRC是开着的,只是关掉DRC显示,一般都是画完后做一次DRC检测。我一直都是关掉DRC显示,绿绿的太碍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forgot 所言改小元器件间距规则或者关掉DRC提示。

请教,pcb投版之后,制板商是完全按照我投的板子做的么,如果我的板子有很多的DRC错误,比如丝印啥的,还有由于补泪滴造成的短路报警之类的,不会影响他们生产吧? 还有,请教您,就像我前面所说的这些DRC错误(丝印距离,泪滴造成的短路报警,间距过小等等不会对电路造成影响的),高达上百条,我该如何避免啊?可以忽略么?还是要都检查一遍。。我的妈呀。。板子很小,真的放不下。

网友D:
一般的打样工厂是不会给你检查的,如果是合作久的供应商,负责任点的CAM工程师都会粗略检查下,对有争议性的地方会跟你沟通。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Room没删掉导致所有元件都出现绿色。

楼主:
求教这个ROOM的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2013-01-26):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你的Room没删掉导致所有元件都出现绿色。

求教这个ROOM的作用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