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淘宝上2、3百的逻辑分析仪对于看时序到底有没有用?

楼主(2012-12-10):
感觉单片机编程里时序最不好调试想买一个逻辑分析仪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A:
调时序绝对有用,价钱低功能上的差别,一个是一些特别高速的信号记录不到无法用,但目前我们接触的串行口信号速度都不会太高。二记录深度不够也就是记录时长不够,这会使得我们捕捉不到我们要的哪些信号,记录时间已经完了,但我们可以通过修改程序使得分析仪便于捕捉我们需要的部分。

网友B:
我也想买一个呢~等同事调试哪天调试不出通讯的时候,就忽悠经理买个才行

网友A:
要有触发功能,要能测量脉宽,不能光看硬件软件也很重要,我有一个致远电子的,不错。

网友C:
可以的。有时是有用的。

网友D:
2百多的,性能就比较一般,如果型号速度比较慢,只是简单的一些脉冲分析,用用也可以的

网友E:
绝对有用呀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要有触发功能,要能测量脉宽,不能光看硬件软件也很重要,我有一个致远电子的,不错。
...

周立功的当然不错,贵了 ,让公司买差不多,自己的话,买个便宜的,分析个慢速的信号是可以的,我自己的才38块钱一个

网友G:
咦,这个没用过,记号

网友H:
对于新手绝对有用

网友I:
哪里有便宜卖的?我也想

网友J:
采样速度是多少呢,是USB接口的吗?
估计不是高速电路的话,应该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