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ULN2003那样的驱动芯片有没有压降小一些的

楼主(2012-12-10):
2003的饱和压降最少都有0.5-0.6V
因为他内部是达林顿管结构,压降下不来

网友A:
那估计就得mos管阵列了

网友B:
74LS343 74LS541

网友C:
半导体物理特性决定的,要内阻小就得换场效应,但是驱动要改

网友D:
没有,如果电流不大,可以用CMOS门电路或OD门电路,电流较大需要使用分立的MOS管,和ULN系列兼容的MOS阵列目前还真没听说有。

网友E:
用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多方便撒。搞2003有时布线会绕来绕去的

网友F:
三肯还是三洋的SLA5xxx系列,里面是MOS阵列,不过最多也就是6个MOS管,封装是功率封装,电流上5A。

网友G:
MOS的有是有,型号不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