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后级电容寿命问题

楼主(2012-12-10):
  各位大侠,
  在系统设计中需要给LCD,以及继电器供电(约30来个),电流不小,整个系统均采用线性供电,如果这部分也用线性供电,那系统发热大,损耗很大。因此想用开关电源来解决此部分的供电问题,系统中直接由20V-3.3V DC-DC转换。
  考虑到系统的寿命(希望能达到5年以上)。而开关电源后级电容处于工作状态,电容在开关状态下寿命短。
  因此想请教,开关电源的后级的电容一般能用多久?是否用钽电容耐用性好点----功率貌似有点小?
  十分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日系的某些电器上用的高速电容,用了10年都不坏,你信不?

网友B:
5年有效,指标不算高。按平常,适当容量大点儿。

网友C:
钽电容比较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5年有效,指标不算高。按平常,适当容量大点儿。

多谢!
   大侠可否推荐更加耐用的电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系的某些电器上用的高速电容,用了10年都不坏,你信不?

多谢,
大侠只的高速电容指的是?可否推荐具体型号或者品牌。

网友D:
有开关电源专用的高频低阻电解,ESR比普通电解要低很多,可向电解厂家说明用途,由厂家进行推荐.

网友E:
钽电容的温度特性不是特别好,如果工作环境温度变化比较大,建议不要用钽电容。
输出功率小的,可以使用uF级的陶瓷电容。
功率大的,一般用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配合。电解电容的寿命和温度有关系的。近似的,温度每升高10摄氏度,电解电容寿命减半。
5年的话,可以使用105°,长寿命的电容。长寿命的电解电容的寿命可以达到5000h-20000h,应该能够满足楼主的要求了。

网友F:
多并几个

网友G:
同意,主要是温度,用高温品,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钽电容的温度特性不是特别好,如果工作环境温度变化比较大,建议不要用钽电容。
输出功率小的,可以使用uF ...

多谢大侠!
   昨晚也专门搜了资料,和温度纹波关系大。105,我看看。

网友B:
曾经用过一款CD11GE/105℃,高温1万小时试验(俗称1万小时品)

网友H:
一定用国外的 千万别用国产 esr 大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