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帖子,大伙看看说的有没有道理?

楼主(2012-12-10):
CPU与FPGA的最简单接口就是总线,通常总线包括有:地址总线,数据总线,读控制信号,写控制信号,以及片选信号。
   在做设计的过程中,看到不少同事在实现FPGA寄存器的过程中,代码显得很混乱。以下是本人的小小经验,抛砖引玉!!

   通常地址译码以及读写控制信号生成:

   aReg <= '1' when Addr=Reg_addr else '0';

   rdReg <= (not rd_n) and wr_n and aReg and (not cs_n);

   wrReg <= (not wr_n) and rd_n and aReg and (not cs_n);

   读寄存器,采取异步读的办法,这个好处就是响应快,而且读不会改写寄存器,不会引起颠覆性错误,因此是不用担心毛刺:

   Data <= Reg when rdReg='1' else (others=>'Z');

   写寄存器就建议采用同步电路,因为出现写控制信号出现毛刺会引起非法改写FPGA片内寄存器,这是很危险的:

   Write_Register:process(clk,rst_n)

   begin

        if rst_n='0' then

            Reg <= (others=>'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wrReg='1' then

                  Reg <= Data;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以上是采用VHDL编写,当然也是很容易转换成用Verilog描述,这个就留给各位来做了!!

楼主:
就是第2部分,我一直用异步来读写,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第2部分,我一直用异步来读写,也没发现什么问题?

可能没有问题,但是要有问题的时候,问题自然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没有问题,但是要有问题的时候,问题自然就出来了。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将异步的逻辑信号变为同步信号会减少竞争与冒险的现象,减少毛刺,但不能完全消除,我问一下你们平时是怎么做的?

网友B:
加多一级 触发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将异步的逻辑信号变为同步信号会减少竞争与冒险的现象,减少毛刺,但不能完全消除,我 ...

不同情况有不同的做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加多一级 触发器?

有时候这个可以

网友B:
根据原理 布尔消项